我的KT终于飞起来了..

楼主(2008-12-07):
大家祝贺一下吧,很兴奋,很有满足感,.......
在农村玩模型真不容易啊,,特别是做KT机,因为没打印设备,只能对着网上的图片用尺左量右量的,做出来了感觉特别扭,
经过第一次的失败后,终于做出一个能飞上天,虽然是短短的几分钟,但很兴奋,,,,,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用桨保护器是用哪种象皮筋的,我的很容易就断了,用力拉一下油门都不行?

网友A:
有人用安全套剪刀剪成一段一段的听说效果蛮好的,试试,

网友B:
我用的车内胎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今天都有想到,不过不敢尝试 刚才找了几个气球嘴的胶圈,感觉还行,车内胎都想试试

网友D:
我的是买的,听说用女孩子扎头发的橡皮筋也可以

网友E:
用密封胶圈,5分一个

网友F:
桨保,用普通文员用的橡皮筋就好了.文具店多的是.估计农村也能要得到

网友G:
你就用气球嘴就行,超级耐用!

网友H:
桨保护器用皮筋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ighlight=%2Bwsr3012

网友I:
楼主上张图吧.顺便说下配置

网友J:
还是自行车内胎最好,好找也好用,我一直用它,没发现没什么不好,就算买条新内胎剪了用也划算.

楼主:
回复 网友K:
暂时没相机,自己在KT板上画的330,2212 1000KV,1000MAH电,1047桨,飞机做的很重,想用2200的电,不知道飞行时间会不会长点,怕太重了

网友L:
你要用2200的电池??有点吓人哦,飞KT的2212 KV1200 9050是最好的搭配,KV1000 1047反扭严重

楼主:
回复 网友M:
请指教,反扭严重会导致什么问题呢??

网友N:
呵呵..白切鸡就行了..不需要怎么打印图案上去..
像皮筋..当然要用好点的..大小..比O圈一点点的就OK..
绑的时候..两根..就足够了..不会断的..当然要买质量好的..你买的时候就拉扯一下..韧性高的..就OK..
扎的时候别扎太紧..太紧..桨打地会断的..
当然是断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