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08-12-07):
1个问题只能靠换电调或者舵机解决了
     2桨旋翼头 主轴放进去可以来回摇动 造成无法消除的震动和双桨 怎么解决?

网友:
天冷了,青鸟舵机爱扫齿,换9克就感到舵机明显反应慢很多,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挂了一天了没人回应 老大一定看得到我的帖子

网友A:
折腾了半个月终于把365这野马特性了解了一下。
365是安装在鸭托600(改无副翼按照米卡多的结构来改)上,舵机是用了FUTABA3152/5KG/0.19S/6V 尾巴没有接入到365上还是用回futaba601,大桨是FK的600cf炭桨。
使用中发现飞机容易点头、怎样调整VC也没有用(现象是开头2分钟基本上没有点头现象,但是越后就越容易点头,最后发现是电调保护,降低功率保护。
调整这365必须调整遥控器的EXP来适应不同的舵机特性,我是开了-40exp(遥控器是12Z);
365安装之前,必须把机械中位和十字盘调整到水平/垂直,并且把飞机的重心调整好(必须是全设备以主轴为重心/可以参考模痴这魔头的V-BAR心得中的重心调节/十字盘调节);
大桨头的橡胶缓冲圈:需加硬(我的垃圾600是用了4个黑色的/最硬的胶圈);
大桨转速:按照通常玩法来设置比较容易出现推油门(加大油门)飞机点头向下/或者向上(急速上下),这现象我是调整油门曲线来折腾的,把悬停PICH降下来,把悬停大桨转速提高到大概1700转左右,油门曲线0-45-75-80-88-100,装了FES后大桨转速明显提高多了,IDEL的油门曲线变成90-85-90,这样就IDEL 悬停急速上下都不容易飞机点头向下向上了。
手感上和米卡多的v-bar基本上接近。
这365关键点是 要大桨转速比较平均,涉及到电池电压要比较稳定不能变化太快,电子设备上要求舵机要够快和够KG数,机体上不能出现震动,VC上的调整要和舵机特性配合,旋翼头拉杆比较对称、大桨需要用高性能的大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腾了半个月终于把365这野马特性了解了一下。
365是安装在鸭托600(改无副翼按照米卡多的结构来改)上,舵机是用了FUTABA3152/5KG/0.19S/6V 尾巴没有接入到365上还是用回futaba601,大桨是FK的600cf炭桨。
使用中 ...

楼主:
4楼说的我都知道 但是跟我的问题不沾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舵机不同步或者你CCPM设置上有问题,家里调整好拿出去就不行?是不是电池电压家里和出外不同?按照你说的问题没有什么可以判定/断的故障的问题。。。。。。。。或者你再描述的清晰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都是满电池...ccpm设置没问题 换青鸟舵机就变好了..或者不用vbar换401也没问题了 说明我设置没有问题 我怀疑是泰世电调的BEC供电不足造成的

网友:
请问LZ用的是哪个9g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D:

辉盛。。。。。。。。。不是吧  这舵机。。。。。。。。。不敢用。

网友:
换个好点的舵机吧!

网友:
晃动就检查轴承是不是卦了(太小的轴承容易卦),这飞机听说是很轴螺丝是损耗品。

楼主:
回复 网友E:

换带副翼的旋翼头就没关系了 之前用带副翼的旋翼拆成无副翼的 也不回出现震动 因为之前那个中联把主轴夹的紧紧的 这个新的无副翼2桨旋翼头主轴放进去可以晃来晃去的 震动肯定是这个原因。。。   想着上点螺丝胶能解决问题结果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1个问题只能靠换电调或者舵机解决了
     2桨旋翼头 主轴放进去可以来回摇动 造成无法消除的震动和双桨 怎么解决?

赫赫,再简单不过了,兄弟你直接来找我就是了,不就解决了吗,你就在上海的。

楼主:
寄过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