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俱乐部模友装的亚拓700. 云南顶尖模型俱乐部

楼主(2008-12-07):
帮俱乐部模友装的亚拓700.  云南顶尖模型俱乐部

黄黑红相间的头罩. 很漂亮.

Hatori的排气管接头. 安装方式有点特别.

全金属的旋翼头组件

原装的610碳浆

漆水不错吧. 呵呵.

同样是原装的碳纤副翼

质感如何?

用了9255的数码舵机

GY611的陀螺仪

YS 91的带泵发动机

亚拓的二合一

碳纤的侧板

YS动力

尾波箱也很精致

脱了衣服来一张

小结. 700的说明书延续了亚拓的特点. 很好很详细. 安装几乎没什么问题. 亚拓700. 好机....

网友A:
楼主能介绍一下YS发动机的调试方法吗?

网友:
做工的确不错!这机要多少米?

楼主:
空机要4.7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介绍一下YS发动机的调试方法吗?

YS发动机有说明书呀. 油针按照说明书调的. 感觉不难.

网友:
口水一地啊

网友:
兄弟,发现很多装机错误啊,可能我说多了,请多包涵。
1.700用的是610MM大桨?
2.尾桨反装了。
3,9255摇臂固定螺丝没装,千万要注意啊。而且金属齿轮舵机要上螺丝胶。
4.2合1电池接头最好换成24K原厂长型香蕉头,油机震动非常大,JST接头有可能接头震出来。更不能用普通3.5MM香蕉头。
5.天线管千万别装左边,1.排气管太热了。2.排气管下面的两个天线孔一定要剪掉,否则炸机排气可能压凹进去。
6.刹车盘最好不装,其实装也可以。但是据说炸机容易坏桨夹。
上天前一定要检查螺丝胶啊,要出人命的。除了螺丝跟塑料部位接触的不用上外,其他跟金属跟碳纤接触的都要上。

网友:
楼上分析得很有经验  90震动比较猛  可要小心  但是 舵机没装螺丝  和尾浆装反了   610MM浆  这也太水了吧`````````

楼主:
1.700用的是610MM大桨?
笔误. 呵呵. 是690浆

2.尾桨反装了。
尾浆是客户自己随便装的. 上天前已经纠正.

3,9255摇臂固定螺丝没装,千万要注意啊。而且金属齿轮舵机要上螺丝胶。
调机过程中. 还没完全调整好. 上天前已经上了胶.

其它分析的有道理. 谢谢.

网友:
顶LJ_Hoo,,安全第一 一定要专业

网友:
好机 看着就喜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