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an22.4G的遥控距离远还是????

楼主(2008-12-07):
2.4的天线那么短,总觉得那么细那么短遥控距离肯定不远~~懂的大哥能来解释一下否?

网友:
看看手机吧!头上都没角咯。

网友A:
2楼不恰当,手机的发射基站功率大了去了,咱又没那设备。

网友B:
理论上同样功率下,2.4G的距离是72M的5倍左右

楼主:
实际和传统的相比呢

网友B:
实际上, 主流的2.4G的设备使用了极低的发射功率(<100mW), 距离和普通设备相当(空中距离稍远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