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 10C 的控还分电直和电固的吗?

楼主(2008-12-07):
请教:FUTABA 10C 的控是否还分电直版和电固版的吗?不是像JR 9XII 那样两个版本都含的吗?

网友:
分电直和电固,电直10CHP,固定10CAP

网友:
油门手感不一样而已,默认界面不同,其他都一样,固定翼,直机,滑翔机通杀

网友:
10C
已经很不错了哈哈哈

网友:
就是有分电固版和电直版,分别就IDEL特技开关和油门熄火开关两个调转拉,其他的都一样啊,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啊QQ:543781919

网友A:
我的10C接模拟器玩直升机设置有些问题,油门推到50%才有升力,75%左右成负螺距,空中油门降到50%以下就成熄火降落。控的设置搞了很久也没弄明白,谁用过的能发个设置的说明上来感激不尽。新手真的很无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10C接模拟器玩直升机设置有些问题,油门推到50%才有升力,75%左右成负螺距,空中油门降到50%以下就成熄火降落。控的设置搞了很久也没弄明白,谁用过的能发个设置的说明上来感激不尽。新手真的很无奈

什么模拟器,是不是开了3d油门曲线,而且是反向的,
也就是油门曲线是一个倒三角▽型

网友(2009-03-26):
发射机功率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