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电机座

楼主(2008-12-07):
看图

楼主:
还有更狠的哦

网友:
是86电机吗

楼主:
86的电机 明天再给他安几条腿

网友:
我用8毫米的焊接

网友:
看出来了。86的电机。是要改铣床了吧:)
等你有了数控铣床。再回头来看看你今天做的,会很有成就感的
今天这块铁板,连下料,带钻孔上车床,找正,光两面平面,切下,再钻步进电机固定孔。估计不少于半天的时间。
用数控加工的角度来看,铁板往台面上一固定,一刀光平面,一刀直接切出圆孔。
换钻头,钻4个孔。然后切下整个工件。估计一共不超过半个小时。

加油!

网友:
楼主这样掏空里面的圆孔,不怕外框飞出来吗?

网友A:
没安平衡块

网友:
打孔是不是直接掏的?

网友:
我也是这样做的   我的电机是57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安平衡块

是呀,会加速主轴齿轮的磨损,影响机床的使用寿命,

网友C:
可以买个大直径的开孔器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买个大直径的开孔器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呀,会加速主轴齿轮的磨损,影响机床的使用寿命,

楼主:
我的主轴 没有齿轮啊

网友:
够狠,注意安全,你穿的裙子挺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