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尾巴锁不好还是喜欢她!

楼主(2008-12-07):
真的喜欢你!

我在夜里呼唤黎明!

几时能够调好约!

你那摇呀摇的尾巴!

网友:
我的250尾巴也不稳定,另外感度调到30才勉强不追踪,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看来小机机的尾巴是个通病。我还是以是EP200V1的缺陷呢。

楼主:
这是调飞的视频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561341&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小JJ看着漂亮啊~ 就是调的时候要用上放大镜,呵呵

网友:
LZ又开始发烧了

网友:
250 很可爱

网友:
我的250尾巴很稳定.12FG,感度,38,33,30.ID:30,25,22.参考下.感觉YT的陀螺感度值都低.(RCE600也是)但能锁的很稳就可以了,和数值没什么关系.呵呵。

再有陀螺设置的时候,最后一个灯要改成红色的。一定啊。要不尾巴老晃晃的。再就是碰到一次.尾浆夹的螺丝(不是尾浆的)松动.也是这个问题.找了好久才发现.因为250的尾浆夹松了.一般看不出来.要用手拉.

网友:
感觉250不怎么好控制

网友:
呵呵 看起来 象是我的飞机哦

网友(2009-03-30):
250的尾巴搞定了后,楼主就爽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