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救,e016问题

楼主(2008-12-08):
新机刚刚到手,现在情况是,自检通不过。等一直闪!
3个
舵机
,其中一个有噪声,无法归位。上电另两个有动作,唯独这个不动作。
已确定舵机坏了,想问,舵机故障,自检会通不过是正常吗?
排除控设置问题!

网友A:
其实是你控的问题。你控的微调估计没打在中立点上。

网友B:
厦门的直接过来我们飞行的场地,把你的机带上,叫我们帮你调试。地点,时间已PM你。

网友C:
那就把舵机都拔了 看自检是否能通过
这样就能排除舵机的影响
易思凯

楼主:
问题在次来了。呵呵
现在舵机拿掉了。发现一个问题。要把油门置中,才能通过自检。
太太太奇怪了。你没有看错,确实是油门
油门必须是置中,才能通过,没次要飞都要拔电机线。然后通过后,在把油门关掉。在接电机线。搞得怕怕的
接受机也不稳定,遥控油门调到最小放一边,人过去有时候,会象有干扰一样。油门忽然转一下的。搞得很怕。真的怕。。。这个打到很痛
郁闷啊。。。。。。。。。。。。。。
是控的问题,还是接受机的问题。

网友A:
收发那套东西有毛病了吧。

网友D: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E:
你是否开了3D开关?

网友F:
扔了吧…这JJ……换台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