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啥麼!!我自配油燃燒後排出的廢油很黑??(真的沒人可以幫我嗎??)

楼主(2008-12-08):
個人自配 15% 的燃油!以 2衝ASP40引擎+11x6的槳~轉速跟抠斯摩15%不相上下!!...
已飛了8-10趟目前引擎都無失常~力道也未減!!
朋友也特地拿了一顆OS2衝46引擎.架在試車台上.以全程高速運轉測試!!......
6-7分鐘後測轉速.與剛發動的高速轉速差不多~測試了2桶(320cc)都如此!!
不過經過排氣管回壓.弄得整個油桶裡的油都黑掉了!!
大缺點就是燃燒後排出的廢油很黑??比抠試摩排出的廢油還黑很多!!到底是哪出問題了呢??....
用的(甲醇+硝基鉀烷)+蓖麻油=4:1  ....
是材料問題呢??還是配置過程須加入啥手續??
請教各位有經驗地配油老手們如何解決??
求幫~~

謝謝教導喔!!
您是指引擎放置時間過長?還是燃油呢??
如是燃油的話!我是配好隔天使用的!!
但是引擎也沒有放置多久!只有大約一星期~
個人只是將原本使用15%的摳賜摩~改成自配油使用~
才發現排油變得很黑~
還是搞不懂啥原因!
懇請有經驗的老手再次指教!!

网友A:
时间问题

如果放置时间过长再用,就会出现油很黑的现象。你可以先清洗一下发动机。洗后就不会有黑油现象了。

网友:
 我的也黑,但是不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放置时间过长再用,就会出现油很黑的现象。你可以先清洗一下发动机。洗后就不会有黑油现象了。

謝謝教導喔!!....
您是指引擎放置時間過長?還是燃油呢??
如是燃油的話!我是配好隔天使用的!!
但是引擎也沒有放置多久!只有大約一星期~
個人只是將原本使用15%的摳賜摩~改成自配油使用~
才發現排油變得很黑~
還是搞不懂啥原因!.............
懇請有經驗的老手再次指教!!

网友:
想问LZ材料那买啊?

网友(2009-04-24):
同样问题,再顶.

我也有同样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
含碳过多,燃烧不充分

网友:
黑的是碳,貌似配油要进行碳过滤,不然会在发动机内部碳沉淀,会导致发热越来越大,最后……
只是听高手说的,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用蓖麻油就是這樣,積碳嚴重~

网友:
asp就是三叶吧?
我同样的自配油(甲醇+蓖麻),以前是三叶46h 排出的油就是很黑,黑油还很多。每次飞完排气管都更油壶一样 能倒好多出来。换os50后就没了,原因不明。

网友:
怕是引擎调的太暴了,磨损造成的,一般收2格比较好

网友:
我倒,引擎爆還收針~~~別誤人子弟。
應該放針,才能夠潤滑~

网友:
呵呵~~~楼上正确,口误~~

网友:
现在商品油现在不少用合成润滑油的吧? 你自配的蓖麻油质量有保证没?

网友(2009-05-30):
检查消音器螺丝松了没。

网友:
自配没碳过滤会积碳,发动机积碳多了,小心过热^

网友:
自配油积碳的主要原因是蓖麻油除胶不彻底,市面上即使是化学纯的蓖麻油也会存在除胶不彻底的情况,有的放置时间长的可以在瓶底看到絮状沉淀,这种就不要买了。普通的滤纸过滤不能除胶,活性炭也只能除色,厂家用碱液来除胶,但工艺对个人来说比较复杂,成本也高,不值得。多试几个牌子的蓖麻油,运气好的话能找到不积碳的。
另外磨合期间不要贫油,自配油不要加硝基甲烷,这些都是导致发动机超温积碳的重要原因。磨合失败的发动机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网友:
桨是不是也大了一点?11X6我只装46级机器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