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上二手机,4000元怎么配

楼主(2008-12-08):
大家好,我是新手,想上个4000元左右的二手机或6000元左右的新机,怎么配制好呢?还兼顾以后升级吗?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你要飞什么?直升机?固定翼?油动?电动?
如果电动直升机,例如450,想配全新的,帮你配
FF9控一套。3200。
亚拓450GF空机+电机电调。1600
陀螺GM700。200.或401,700
尾舵S3153。180.或9257,400
十字盘舵机三个202MG,480。
平衡一套算个300.
电池来4个600.
这样全套全新6560元.
要不控就用6EX.才750一套.这样4110.

网友:
预算不是很充足的话,还是建议控、陀螺仪、亚拓450GF空机一次到位,舵机刚开始可以用辉胜9g,可以胜任入门练习用了。技术慢慢提高以后再更换好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你要飞什么?直升机?固定翼?油动?电动?
如果电动直升机,例如450,想配全新的,帮你配
FF9控一套。3200。
亚拓450GF空机+电机电调。1600
陀螺GM700。200.或401,700
尾舵S3153。180.或9257,40 ...

谢谢楼上两位,我会考虑你的建议的,另问掏宝的东西怎么样?

网友A:
回LZ,淘宝上的东西,可以,但是要认准商家,不要被黑店黑了,如果你选定了所要的产品,可以多问问价格,多了解淘宝的信誉,最后再购买,一定用支付宝,最好不要直接打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LZ,淘宝上的东西,可以,但是要认准商家,不要被黑店黑了,如果你选定了所要的产品,可以多问问价格,多了解淘宝的信誉,最后再购买,一定用支付宝,最好不要直接打款。

   谢谢了

网友:
这个价格比较好配了,主要就是控的选择了,关系到机器的选择。我也是菜鸟帮顶

网友:
新手就不要上亚拓了,炸几次修机修得你想哭
考虑副厂空机修起来也便宜很多
预算充足控和电子设备建议买好点的
如果对国产设备没有偏见,可以考虑天地飞9,功能强大价格便宜
如果对国产控不放心,就考虑9X2那个级别的
既然有4000-6000的预算了
陀螺仪和尾舵机就直接GY401+9257,不用考虑其他的了
斜盘舵机65MG或者辉胜9G
65MG耐炸,但是炸坏修起来也不便宜
辉胜9G便宜,但是不耐炸,扫齿换套齿也就5块钱
动力套装就买40A电调+3500KV

网友:
4000元买国产飞机还有后续投资的本钱,买进口飞机买不齐!呵呵!

网友:
"GY401+9257"何必呢????请问楼上的??老是以为这种东西很好,我用GM700陀+S3153的锁尾效果比这搭配还好,我飞过朋友的401配9257,还会飘~~~~~~

网友:
钱多好办事

网友:
4000新手入门已经比较爽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已经采纳大家的意见(尤其是lx88lx88 )决定购买
YT450GF:
401+9257:
辉盛9G (202缺货)先将就着用几天
3E电池:4块
9合一模拟器:
彩色玻纤桨:
横轴:
主轴:
尾轴:
尾管:
大齿轮:
副翼
B6 带风扇
12V5A电源
JRDSX7
帮我看看还差什么?

网友:
起落架、底板、尾桨、电显、维修工具(尤其是螺距规、内六角螺丝刀、球头钳)
还有尼龙扎带、带背胶魔术贴、魔术绑带、螺丝胶等等……
最好准备几个工具盒装小零件
还有新手别忘记买一个训练架

网友:
我有一台2手油直看你要吗,具体谈QQ176196753

楼主:
谢谢,我想上汽油机

网友:
备2个脚架的塑料件,那个东西说不好,我们这里有人人品爆发,秒杀过4个脚架。。。。全是塑料件断掉。。。。

楼主:
好的,我先得练练模拟器再说呢

网友:
4000元可以配个好点配置的新机了哦

不好意思,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