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手的200V·有技述上的问题请教!(同时想问如何效正油门)

楼主(2008-12-08):
昨天装机,发现200V2推油门杆有异常(要不一下子很大油门,要不就干脆不转动,只有几个舵机在动,反复装了两个接收都一样,甚至我把其他的舵机和陀螺仪卸下也一样[我用的是天9控加天6接收,这个配置其他的几个机子没有问题),如果把马达其中两条线对调反转后又很正常(推油门能慢启动,快慢都能跟推杆的节奏)。想请教一下各位大哥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楼主:

昨天装机,发现200V2推油门杆有异常(要不一下子很大油门,要不就干脆不转动,只有几个舵机在动,反复装了两个接收都一样,甚至我把其他的舵机和陀螺仪卸下也一样[我用的是天9控加天6接收,这个配置其他的几个机子没 ...

楼主:
引用 楼主:
昨天装机,发现200V2推油门杆有异常(要不一下子很大油门,要不就干脆不转动,只有几个舵机在动,反复装了两个接收都一样,甚至我把其他的舵机和陀螺仪卸下也一样[我用的是天9控加天6接收,这个配置其他的几个机子没 ...

这个问题请教供应商后解决了,打电调的设置改为直升机无定速模式就很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装机,发现200V2推油门杆有异常(要不一下子很大油门,要不就干脆不转动,只有几个舵机在动,反复装了两个接收都一样,甚至我把其他的舵机和陀螺仪卸下也一样[我用的是天9控加天6接收,这个配置其他的几个机子没 ...

电调要重新设置一次。什么进角。启动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