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简单地焊上T头

楼主(2008-12-08):
今天买了一个全新的好淫Guard40A电调,到手发现头都未焊好,香蕉头还好说,焊T头就麻烦了,想起几个月前给镍氢大电焊T头那个费劲啊,搞了40分钟才焊好一个。

特求教大虾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焊T头的?万分感谢

网友:
先用工具夹住T插,

然后,
右手拿烙铁, 把电调触角线伸出的金属部分, 用烙铁头压在T头的一个电极上,
电线和T头金属都预热,

左手拿锡丝, 往烙铁头下的金属上融,
搞定

之前要保证, 烙铁要能吃上锡

楼主:
主要是T头金属不好吃上锡啊,经常吃了一小片,一会一拜整片都下来了……

网友:
楼上烙铁功率不够

网友A:
焊接基本是秒焊

T头的焊接 不好焊接是因为准备工作不好 并且烙铁的 功率太小

首先做好前期工作 将T头 焊接位置的轻微打磨 去掉氧化层

然后把T头用后纸包住插头位置 (用鄂鱼夹子 钳子 止血钳子 …… )或直接夹住塑料部位 进行固定

然后就是在要焊接的位置 先用 松香 焊锡膏(最好是中性的否则大电流位置腐蚀很快)…… 等进行 焊接前处理  然后再挂锡

下一步对 电线进行处理 先把先头 沾松香或焊锡膏 然后挂满焊锡

焊接  选择 40-50W 电烙铁  把烙铁头处理干净 并挂足够的焊锡

一手拿烙铁 一手拿 电线 离先头远点 不然烫手 或用后纸垫住 握住 将电线头与T头焊接位置准确对好 烙铁头在电线头上 压住 一般1-3秒钟就可以看到焊锡 充分融化 马上拿开烙铁头(不然 就把塑料件烫化了 松了 )
最关键的部位 就是拿开烙铁后 握住电线的手千万别动 要保持 并用嘴对准焊接点 快速的吹气 使快速冷却  这样就会有一个光亮的 结实的 焊接头了

然后套上热缩管  基本成型了  如果是 在电调上焊接 要先套热缩管 那么必须别忘了 要把管一直拉到线的最远端 不然电线的温度很容易使热缩管 直接包在电线上失效!!

本次内容中最关键的 就是要 固定住T头   做好两个焊接点的 预先处理  焊接后线与T头不能乱动保持焊锡固化 最最关键的一个就是 烙铁一定要 功率大点的 否则焊一天你都焊不上!!

网友:
楼上的讲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用一点焊锡膏就更好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基本是秒焊

T头的焊接 不好焊接是因为准备工作不好 并且烙铁的 功率太小

首先做好前期工作 将T头 焊接位置的轻微打磨 去掉氧化层

然后把T头用后纸包住插头位置 (用鄂鱼夹子 钳子 止血钳子 …… )或直 ...

十分感谢啊,看来得换个烙铁了……

再次感谢……

网友:
先把锡丝在t插上面点好,然后把线头点好,然后两端加热就可以了,T插用老虎钳固定住,很容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基本是秒焊

T头的焊接 不好焊接是因为准备工作不好 并且烙铁的 功率太小

首先做好前期工作 将T头 焊接位置的轻微打磨 去掉氧化层

然后把T头用后纸包住插头位置 (用鄂鱼夹子 钳子 止血钳子 …… )或直 ...

恩,我的就是功率不够

网友:
做个广告:广州黄花的电烙铁不错,50W好像20左右吧。

网友:
最好搞个80W以上的
一步到位,没事还可以焊个金属件啊什么的都没问题

网友:
当你买个100W的烙铁来干这个活时候你会发现你根本不需要什么技巧

我曾经35W的焊了一个小时都焊不了,气的买个100W的,几分钟OK

网友:
100W其实不适合焊接电线的,我用HAKKO(白光),说明上面标40-60W是最适合CABLE(线材)的.

网友:
哈哈,俺就是曾经拿了个25W的小电焊,焊了一晚上。。。疯都疯球了

楼主:
看来上次我30W的劣质烙铁40分钟焊上一个算不错的了,哈哈哈哈

楼主:
我还一直以为自己焊接技术太次呢

网友:
1、要好一点的烙铁,焊锡+松香
2、掌握好烙铁温度,恒温焊台是个很好的选择,350度-400度即可
3、要一个不导温度的夹具,俺选择晾衣服用的木夹子
4、T插一定要买高质量的,什么叫高质量的?镀金要做的好,尺寸要准确,最最重要的是T头塑料要那种暗红色的纤维塑料,才能耐一定高温而不变形(实在是很难买到满意的,飞越安大的根本没法用,老王的镀金会脱落,俺是找了很久才找到满意的,公母各买了100颗)
5、焊接前,电线和T插必须完全吃饱焊锡,这个得看你手艺了,没法教,长期练习的结果
6、焊接时,可以先融电线端,也可以先融T插端,然后尽快连着融另一端,融开后放好位置,再用烙铁保持一下将焊点整园,口吹降温后即焊好,手要注意不要被烫痛了,办法自己想
7、线一定要一条一条焊,焊完1条,套好热缩套,用热风枪吹均匀无外露,再焊另一条线
8、好的热缩套其实也很要紧,特别是耐插拔上,俺选择3M的,贵是贵点,但确实很好用

附上俺的T插照片,相当耐插拔哦,呵呵,焊接过程的照片有机会再拍吧

漂亮么?

漂亮么?

帮朋友做的,呵呵

帮朋友做的,呵呵

网友:
   呵呵 都是高手```我来简化下```关键问题就3点```1.烙铁功率建议50W以上(小功率也行辛苦点)``` ```2.很重要固定坐``简单办法老虎钳后面饶条橡皮筋就是最好的固定坐了````3.T头焊接位置用锉刀或直接用利器锉几下上适量的锡(去处铜面的氧化层)上适量的锡````绝对好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