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船、气垫及其他船模型讨论区
老贾请进,有个问题

楼主(2008-12-08):
看到以前一个帆船的图纸,3通的 前帆装了换舷拉索,因为看不太清楚,请老贾介绍下换舷拉索的工作原理。还有就是,我的超越800 是前后支索的,但是我看到很多
比赛
帆船是后支索、前帆是撑杆。撑杆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A:
同问 等待中......学习中.........

网友B:
前帆有撑杆是帆面积的问题吧,后帆加撑杆是为了桅杆在拉索作用下受力更均匀更挺直,如果是碳纤杆就没必要支撑了

网友C:
三通道换前帆是比较老的做法,我八几年时用过。后来就没用了。大致方法是在前帆使风杆固定点稍靠前一点两边各固定一个定滑轮,用舵机摇臂通过细缆绳来拉前帆。
不太明白你说的撑杆。前帆现在一般是一条整体的使风杆,下面一点固定在甲板上。
主帆使风杆以前有一个撑杆,和使风杆一起旋转。现在用炭纤使风杆,其实里面还是有个撑杆,外面看只有一个使风杆。

楼主:
哦,受教了,希望玩帆船的人能多一点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