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一个关于三通翼龙的问题

楼主(2008-12-08):
翼龙没有副翼,如果飞的时候机身倾斜了怎么能让飞机回正呢?

网友A:
我不是老鸟,我认为用方向舵。
因为三通翼龙有上反角,一般的小倾斜,方向舵回中就可以了。

网友B:
我不是老鸟
如果自己飞着飞着就偏了,那是没调好,降落检查
打方向舵肯定会偏,反舵纠正就好了

楼主:
我是准备入一个翼龙,感觉有这样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只能靠方向舵来纠正姿态,
好像不太科学呀

网友C:
方向舵转向的原理
对于上反角较大的飞机,打方向舵先使飞机发生侧滑,以打右舵举例,飞机机头与速度方向有了一个向右的夹角,左机翼相对气流迎角变大(由于机翼是向上抬的,往前转,更多气流冲到机翼下方),右机翼则相反,因此机翼由于升力不平衡而发生右滚转,效果像副翼,继而右转弯。但是上反角小的飞机就不行。翼龙的方向舵挺灵的,放心上天。

网友D:
加油,推杆打方向.

网友D:
无副翼的飞机,也可以很灵活.
参考: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27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