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933舵机(恒吉请进)

楼主(2008-12-08):
今天仔细拆解观查了抖舵的舵机,发现了问题:由于输出齿是金属的没法和中点电位器联接,所以你们采用了朔料的定位销,可是这个定位销经过一些时间的使用以及冲击,还有可能是装配有间隙,导致定位销磨损,失去了定位的作用,以致于舵机不断的寻找中立点。建议:每个舵机出厂能不能多配两个定位销。

网友:
LZ观察的认真仔细,赞一下。不知道其他金属齿舵机也存庄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主最好能上个图,让大家看看啊。关注此舵机,期待楼主更多的使用报告。

网友A:
厂家已经针对定位销问题做了相应改进,感谢您的宝贵意见!

楼主:
图就不上了,主要是没有好的相机,各位模友,你们手上如果有933在用,也有抖舵的现象,就直接和恒吉联系吧,厂家真不错,说让我邮回去换新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厂家已经针对定位销问题做了相应改进,感谢您的宝贵意见!

改进了啊 是否能吧改进过的免费给以前的用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进了啊 是否能吧改进过的免费给以前的用户呢

赞成,厂家应该照顾下我们这些小白鼠

网友:
厂家应该照顾下我们这些小白鼠

网友A:
感谢对恒吉电子的支持,欢迎广大模友对我们的产品提出改进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进了啊 是否能吧改进过的免费给以前的用户呢

  严重同意!

我也是小白鼠之一!

网友:
上周末本公司的淘宝店铺被盗,对给大家造成的不便表示抱歉,现已恢复正常营业。

网友:
如果可靠性提高了,我买2个做固定翼的副翼舵机。
期待国产优质产品

网友:
等新控回来了 我也进几天装sjm360上试试

网友:
taobao的地址是多少啊?我朋友想买也没有买到。结果买了65的那种。

网友:
****  交易信息屏蔽 ****
请参阅第三章、发帖规则-9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8471&extra=page%3D1

网友C:
我也買了五個,但其中一個有異响,打到一面就响,另一面沒事,是不規則的响或長响,像在唱歌,我問了恒吉說不影响使用,但心裏總不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買了五個,但其中一個有異响,打到一面就响,另一面沒事,是不規則的响或長响,像在唱歌,我問了恒吉說不影响使用,但心裏總不舒服!

关于数码舵机的吱吱响声在这个论坛里已有好多这样的贴子。数码舵机的灵敏度比较高,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有的会发出吱吱的声音,有的则没有。高速数码舵机一般都会有吱吱的声音,这是因为高速数码舵机齿轮的减速比小,如果电机为3级直流电机则最小转动角度为120度,电机转动120度已经清晰的反映到电位器上了,定位点如果正好要求在这120度的中间,则电机会来回120度转动寻找定位点,这时就发出了吱吱的声音,速度慢的数码舵机因为减速比一般比较大,一般不会有吱吱的声音,数码舵机的吱吱声和微量抖舵的声音是不同的,抖舵的声音比较低沉比较闷。很多模友把新买的数码舵机不带负载发出吱吱的声音作为判定数码舵机的依据是有一定根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无锡恒吉服務態度好,他讓我把舵機寄回去檢測,還付郵費,值得一讚!不過我暫不打算寄回去,先裝上用著,如真出問題我也相信它會幫我解決的!

网友:
MD933锁尾的效果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进了啊 是否能吧改进过的免费给以前的用户呢

大力的赞成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另解,我觉得是933的电位器没有恰当固定的问题。933的电位器是塞在舵机壳的圆形槽里的,中间没有胶或螺丝固定,若是电位器和槽壁的静态摩擦不够大,当舵机臂转的时候,电位器可能会跟着动。我就把一个舵机拆出来,在电位器和圆形槽之间用胶固定,就没有抖舵的问题了

网友(2009-01-07):
建议ls的上个图哦

网友F:
关注中 …….

henge能否给一个具体的结果,厂家针对这个问题是如何改进的,就是多加了一个定位销么,还是有更好地解决方案?  看到MD933的在线说明书 http://www.henge-rc.com/china/UploadFiles/200810962835.pdf   上面提到“电位器类型: 2 滑块/直接驱动”  是不是就是这个这个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注中 …….

henge能否给一个具体的结果,厂家针对这个问题是如何改进的,就是多加了一个定位销么,还是有更好地解决方案?  看到MD933的在线说明书 http://www.henge-rc.com/china/UploadFiles/200810962835.p ...

近期将给大家一个较为全面的答复!

网友:
MD933不错的,正在用

网友(2009-05-07):
想入933`看了好多贴,有说好的有说坏的`看来只有入了自己试试才知道

网友:
MD933舵机的拉力有多大,用在450上可以吗

网友:
就是450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对恒吉电子的支持,欢迎广大模友对我们的产品提出改进意见

这样的厂家表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