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平衡和静平衡的困惑!

楼主(2008-12-08):
今天在调动平衡和静平衡的时候发现一个怪现象
静平衡 正面 平衡了
翻过来再测下 不平衡
翻回来还是平衡的

呵呵
怪异
大家所说看这是怎么回事咯

左边这个方向平衡了,右边这个方向不平衡,怪异。
各位大大帮我分析下是啥原因?

网友:
桨没有拉直

网友:
方法就错了!!!
两个浆尖不能朝同一方向,现在你这么做,左图的重心在支点的上边,无论你配平做得多好,一定会明显向一边倒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再试试。

网友:
有人说LZ的方法是正确的,不过我看亚拓说明书两桨是对角装的

楼主:
感觉不是楼上说的原因
仔细分析了下
最大的可能之处
是两个浆没有平行
导致重心力拒存在偏差

网友:
下图是对的
上图(浆截面)重心在轴上容易失稳,故很难平衡

网友(2009-03-12):
新手入模界,顶起每一贴。。。哎,看完坛子里的贴也成了基本功之一哈

网友(2010-03-05):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调得像天平一样一丝不差。原因有二

#1,那么一丁点质量的差别对震动没有多大影响
#2,这样调出来的并不能保证最终的质量平衡,因为你没有加上中联的长度和质量。

网友:
第一个不倒是真平衡,第二个不倒是假平衡,原因是一个重心在支点之上,一个在支点之下,当然第一个要做到绝对平衡才能不倒,就跟立一个鸡蛋一样难,也没必要。我一般是做到第二个在静止之后,两边高度基本一样就OK了

网友:
平衡器可能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