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楼主(2008-12-08):
想上个无刷的动力,请教配配什么级别的马达,KV多少呢,电调要多大的啊。。
船体规格:
艇长:1030mm
艇宽:230mm
艇高:230mm
艇重:700g
艇身材料:ABS

网友A:
,配,個21級發動機應該剛剛好,,油箱拉桿什麽都有了~

网友B:
1米船哦! 新船哦! 以前找不到好电池就只上3660或B28 .现在有A123电池 就一定上个3674或3685的电机啦 想电调不意死的话 电机KV值就不宜过高咯 1600---2000就差不过了.
电调就要用好一点的正厂货! 起马要150A以上的! 小弟愚见欢迎拍砖!

网友C:
什麼是正廠貨阿?哈哈哈。小弟無知。

网友:
高人指点啊。。。。。。。。

网友D:
这船就是紫光一号,我玩了好几年了,以前我用750有刷,速度可达40,现在用飞速达的B3674无刷,KV1280,125A电调,20节镍氢,速度能过60.

网友A:
呵呵,,,要達到相同強度,怕且,abs的重量是玻璃鋼重量的兩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