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好的250的3颗410吱吱叫个不停!

楼主(2008-12-08):
这个正常吗?会不会烧掉伺服器?要是把连载伺服器上的球头扣拿掉就不响了,是不是250球头扣太紧的缘故啊?

还有就是每次上电后舵机都是先动一下然后再回到原来的位置,这个正常吗?控用的是9X2。

网友:
数码舵机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的450也是刚上电的时候叫  动几下摇杆就好了

网友:
我晕....好象数字的都响吧....我的就响....

网友:
數字舵機的精準度高,所以只要有一點點不準確,就會自動校正

建議LZ調機時,儘量整理的滑順,把數字舵機發揮到最大

每次接電時,舵機都會抖一下,主要是舵機在找尋接收機的訊號位置,這是正常的

楼主:
谢谢各位!

请问chi,球头扣一直很紧的,这样要是不处理的话担心会搞坏伺服机,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正常吗?会不会烧掉伺服器?要是把连载伺服器上的球头扣拿掉就不响了,是不是250球头扣太紧的缘故啊?

还有就是每次上电后舵机都是先动一下然后再回到原来的位置,这个正常吗?控用的是9X2。

当球头扣比较紧的时候,刚接电时舵机不能进行精确会中,所以会发出吱吱的声音。

所以装机时一定要把所有的球头扣弄得很顺滑才行。

网友:
数码舵机都吱吱叫

网友:
没有回中吧,叫是正常的.

网友:
数码舵机的特点,精度太高,稍微有点没回中就会不断调整,另外一个方面也说明球头扣确实太紧了

网友:
就是球头扣太紧

网友:
属马的都是会鸡鸡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请问chi,球头扣一直很紧的,这样要是不处理的话担心会搞坏伺服机,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办法?

LZ败上一台250了是吗?哈哈,小弟我前两天也刚到手
在扣上每一个球头扣同时要测试顺畅度,全组上在调整比较麻烦,要一个一个找
较紧的用钳子夹一下可以改善的,不过力道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败上一台250了是吗?哈哈,小弟我前两天也刚到手
在扣上每一个球头扣同时要测试顺畅度,全组上在调整比较麻烦,要一个一个找
较紧的用钳子夹一下可以改善的,不过力道要注意

哈哈
调机中
感觉不错的小飞机

网友:
用PCM接收吧,PPM的是会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