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SU27的KT机只用2个舵机的问题!

楼主(2008-12-08):
请问使用2个舵机
左副翼和左尾翼 一个舵机并联控制
右副翼和右尾翼 一个舵机并联控制

需要那个通道混控的??
有点不明白的是他的操控原理
比如:如果打左副翼,左副翼向上,左尾翼也向上,此时飞机的姿势是怎么样的??
另外拉升降舵的时候,尾翼和副翼都向上了!那飞机会出现什么姿势!
还有没有方向舵,怎么控制方向,飞KT机 用3个舵机的,空中拐弯虽然很少打方向,(直接打副翼和升降就能拐弯了)但降落的时候 总要修正一下方向的吧!~

望大虾们指点一下
SU27使用2个舵机的飞行原理!
还有混控的设置!另外加个方向舵是不是会好点还是没有这个必要!~

网友A:
我是用1、2通道副翼尾翼混控 06A有混控功能 要是你的控没 30米买一个就行
打左副翼,左副翼向上,左尾翼也向上,此时飞机的姿势是 左转
打右副翼相反   都再补点升舵
拉升降舵的时候,尾翼和副翼都向上 飞机上升
方向就是副翼 尾翼控制的嘛 当然降落可以修正
加个方向舵有利于侧飞动作

网友:
帮顶!!!!!!! 你学会了,我也受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右副翼相反   都再补点升舵

还是不太明白!
打右副翼 ,再补点升降舵
打右副翼时:右副翼向上,右尾翼也向上。
再补点升降舵的话,左副翼与左尾翼也向上!!???
此时与直接拉升降舵有什么区别呢!~?

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
请问这两个舵机是分别是插第几第几通道的呢!~?
1:副翼
2:升降
3:油门
4: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