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爷帮忙

楼主(2008-12-08):
新买的
电池
,今天充电,
电机
不唱歌,
陀螺仪
灯不亮,没有自检,其他电池都没问题,我用的POWER V5
充电器
,充电时,平衡口和串充口都接上了,以前其它电池也是这样充的,都没有问题,可以排除接头问题。是不是YT电调的保护,我测单片电压都在3.96V,电池是3E的2200.25C

楼主:
问题解决,是插头问题
问题解决,是插头问题,共买两块电池,送的T插,第一块在焊接时由于烙铁瓦数低,把T插焊坏了,换了我其他的T插,电池没有问题,第二块电池用得买电池送的T插,含好后就出现问题,但当时我用万用表在T插上测了,也没问题,正常电量,后来卖家给我重新换了一块,今天又出现同样问题,可是一直没想到是T插,刚才从新换了T插,没问题了,我买的是3E出口的 电,送插头,

网友A:
这个问题挺怪的 没想到是T插问题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