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关于锁尾情况下尾舵机的初始位置

楼主(2008-12-09):
新买的450 用的国产的GY400陀螺。Futaba 6EXHP
设置的由发射机设定感度,当设置为非锁尾情况下尾
舵机
能自动回中
但使用锁尾时(发射机感度调节到+70)尾舵机会向机头方向打足,就是在最左侧。通过
遥控器
微调也无法把中立位置放到中间。
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会不会是陀螺仪中立点偏移导致的?

网友B:
没明白,如果是不动摇杆舵机就自动左打,那就是陀螺没调好.

楼主:
是的只要接通电源就会慢慢打到左

楼主:
如果是陀螺没调好,请问如何调整

楼主:
1.开发射机,把感度调到非锁尾状态(低于50)
2.插飞机电源,待陀螺自检完毕,此时陀螺指示灯闪。
3.把尾桨折成平行,然后调整尾舵机在尾管中的位置,使得尾桨从上往下看时是一条直线。
4.拔飞机电源
5.把发射机感度调到合适的感度(50以上),如80
6.插飞机电源
然后就发生不再中间位置,在最左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