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通控有没有工程模式?

楼主(2008-12-09):
 如题...是不是跟手机一样也有工程模式呢???如果有怎么进入呢??????

网友:
一定是有的,不过我不知道 是怎么进入的

网友:
要输入密码的

网友:
我也买了天9了。很想知道哦.我喜欢自己动手弄,呵呵。天地飞妹妹PM我一下吧.我保证不泄秘

网友:
应该有得,好象有个工程模式,就是不知道秘密,天地飞应该不会告诉用户的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工程模式是 干什么用的?

网友:
左三下右三下

网友A: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BA

网友:
工程模式进去可以设置报警电压.最有用的是遥杆校准.不然电位器磨损或者自己换了电位器摇杆中点就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BA

请问是魂斗乐调30人吗??

网友:
最新V0版的是下左右上B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魂斗乐调30人吗??

楼主:
一大堆没一个是正确的。。

网友:
知道了,一下步骤:
1.按住“MENU”键开机
2.选择“ENGINEER MODE”
3.输入6个“*”
搞定。

楼主(2009-01-08):
6个“*”??这个怎么输???难道是用键盘??应该你也不知道吧。。。我试过了。。从0——F。。应该是一个16位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