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一旧床, 车床电机正反转问题, 再決 #27, #29

楼主(2008-12-09):
喜得一旧床,白鹰 HQ400/3
,但发觉电机转向成疑.
走皮带, 卡盘转向是直接源自电机吧 ?!

电机电源开关是三位置的左中右拨制. 拨右, 电机有力反转动. 置中停.

拨左, 电机微转, 无力, 可用手按停, 奇怪.

电源开关拨制

请教大家, 是拨制损坏还是电机出问题?
这电机会正反转吗? 如拨钮可改变转向, 接线原理 ?

网友A:
反转正常有力,说明电机、电容正常,正转不行,可能是开关接线掉了或开关内部损坏、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转正常有力,说明电机、电容正常,正转不行,可能是开关接线掉了或开关内部损坏、接触不良。

一个旋拨制可变电机转向
? 要打开看看.
两线电源接入该旋制, (4)线出去电机
??

网友B:
这东西黑得象是烧过的,是不是里面的线圈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黑得象是烧过的,是不是里面的线圈烧坏了

是老人家送的, 他说还可用. 黑色!

涂了黑漆防锈原是蓝色

网友C:
转向开关拆开看看

网友:
为啥要涂成这么难看的样子,真是丑死了,建议楼主赶紧给床子美容整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向开关拆开看看

, 有时间拆开看.
电机有4根线(改正), 这跟正反转有甚么关系?

网友:
什么牌子的?
太旧了点

网友:
看开关的样子只是个三相组合开关,电机是台电容起动单向电动机,不知道里面有没有起动离心开关,如有离心开关那这个三相组合开关就不能这样换向了,如真如楼主所说反向可转的话,那可能这台电机很小,没有离心开关,副绕组和电容一起运转。电机里副绕组比主绕组线细很多,这样反向就没有多大力量了。

网友:
不知大家修过木工机床没有(俗称电刨),和这种情况一样,单相电机,电容起动,带离心开关,用一个倒顺开关控制,初开始我也觉得不可能!后来拆开研究才明白,这个倒顺开关是专用的,外形和三相倒顺开关一样是方的那种,内部不同,三相倒顺开关有三列三排共9个接线柱,这种是三列四排接线柱(时间久远,具体实在记不清了),专用于单相电机正反转用的。这种电机是4个线头,连离心开关2个,共六个头(电容不算)。当时是一个家电修理铺的人拿过来,不会搞,还好我是电气科班出身,经过一番分析,搞好!

网友:
换相很简单,看电机上接线图,其实就是4个点的排列

网友:
上面说的都挺好的,我什么也不说了。

网友:
是的,普通的倒顺开关小改下跳线就可以给单向电机正反转转换,可楼主所说,反转没力,正转正常,所以我想可能是电机没有离心开关,他的开关也只是普通的三相电机用的普通的组合开关,而电容是起动兼运转,所以这样的电机副绕组要比主绕组要细些。

网友D:
哥们,什么价格淘的?

楼主:
苦没时间下手, 抱歉.
是两线电源接入开关旋制, 三线出去电机??
大家的意见我怕说远了, 还是我不明白.

看图中红圈的把手可起换向转动的作用吗?(实在没时间证实所以估计一下, 希望明天可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拉圾

谢谢. 继续从垃圾中求知. (只因老伯胡涂了黑漆, 前面损了脸)

晚上摸着开机试了一下. (前面说错了转向, 是反转正常有力, 正转无力.)
拨开关反向转, 当卡盘转着的时候, 反拨开关到相反方向(正转吧), 奇怪, 卡盘继续保持反转, 然而好象有规律的掉电半秒再起, 卡盘就是保持转动.

拉开胶盖看看开关, 除了接入的电源线和接去电机的电线, 开关上还有几根黄线连着几个接点, 这开关的确有原理在当中, 要请教大伙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什么价格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伯送的

楼主:
电机转向搞定了!!

抽空打开
开关一看. 是一组合开关, 我前面还说偏了一点, 去电机是4根线, 不是3.

其中一根松了, 难怪有掉电般情况, 也造成正转动不能.

.

.

.

.
问题再来了, 2根电源线接入开关, 去电机的是4根黑线. 甚么接法 ???
有经验的兄弟可说明一下吗? 小弟不懂这种电机.

网友:
这是什么老爷机呀?

网友:
重新打磨  上漆  要不真的恐怖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转向搞定了!!

抽空打开
开关一看. 是一组合开关, 我前面还说偏了一点, 去电机是4根线, 不是3根.

其中一根松了, 难怪有掉电般情况, 也造成正转动不能.
http://i374.photobucket.com/albums/oo182/ejohn_p ...

两根进线,一根火线一根零线,出到电机的四根线假如记做1、2、3、4号的话,设正转时1、2号接火线、3、4号接零线,则反转时就变成1、3号接火线,2、4号接零线。就是两两组合,改变组合变转向!电机铭牌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根进线,一根火线一根零线,出到电机的四根线假如记做1、2、3、4号的话,设正转时1、2号接火线、3、4号接零线,则反转时就变成1、3号接火线,2、4号接零线。就是两两组合,改变组合变转向!电机铭牌上有!

多谢指路. 正是这样. 1   2   3   4
正转L1,2  N3,4
反转L1,3  N2,4

我也打算换个新的开关.
床是旧, 但电机马力可能不低

楼主:
可别忘了, 是带铣的车床

楼主(2009-03-29):
我的电机是这种接线吗?

网友:
因该不是这个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