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接收机的 软天线一定要插到 天线管里么?

楼主(2008-12-09):
请教, 接收机的 软天线一定要插到 天线管里么?天线管起个什么作用? 不上天线管直接吧软天线绑到脚架上可以么

网友:
一般都是插到天线管里的,主要是避免倒飞等的时候被卷到大桨里,现在很多都是2.4G的遥控器了,所以也就省了天线管了

网友A(2009-02-07):
有什么好办法
穿天线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