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上端的锁紧螺丝弯成了几截是什么造成的?

楼主(2008-12-09):
请问下,我换主轴时,发现中联上那颗主轴的锁紧螺丝都弯成几截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是螺丝强度不够还是其它原因?飞机状况是就抖得厉害

网友A:
我炸机是要换主轴螺丝的

网友B:
我2次炸鸡都吧这个螺丝炸断了

网友C:
桨打到东西引起的,弯了需要换掉

网友D:
那个螺丝很容易弯。我感觉大部分都是因为主轴弯掉了自己没注意,然后继续使用,这样大概几个起落后螺丝就弯掉了,时间再长点大桨夹中联和侧板上面的2个主轴固定座也要完蛋,我感觉但凡桨打到了东西还是把主轴拿下来看看吧,弯了马上换掉,反正这东西也便宜,到时候旋翼头坏掉了就来不及啦

网友E:
倒飞摔下来那螺丝必断

网友F:
原帖由
swatch21
于 2008-12-9 22:44 发表
倒飞摔下来那螺丝必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