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锂电池组其中一节电压降低,充满电后也比其他两节电 ...
动力锂电池组其中一节电压降低,充满电后也比其他两节电压低些。

楼主(2008-12-09):
而且飞行中无力,很容易跳保护,是什么原因啊,有什么解决办法啊?

网友A:
压差不大的话用平衡冲应该可以修复,如果差的太多就不好办了

网友B:
低多少呢 我的几个电池充满了以后能差0.03到0.05 也就凑合用了

楼主:
充满后相差0.08V,飞行后差0.12V,动力有所减少,急推油门就CUT电,我看差不多OVER了,才二十多次啊。

网友C:
有一节快o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