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杀猪钩子!

楼主(2008-12-09):
 咸鱼咸肉多吃无益,但是每年总要腌一点,否则老人有意见.每次腌啊翻啊的苦差事总是落到我身上,手接触那种冰凉的东西感觉很不爽啊!于是决定做个钩子带我受过了!材料是一段坏的锹把和一段估计是厨房推拉篮之类的残件.不锈钢丝4mm粗
钩子冷弯成型,头部尽量敲扁

木头车细钻通孔和排孔,

将排孔加工成楔形槽,另加工一个楔形片

完工,来几个特写,老婆看到后说是杀猪钩子

网友:
 做的好啊

网友:
这个手艺应该是做杀猪刀的

网友:
很实用的东西,,,,,,哈哈

网友:
比美成品啊

网友A:
没我做的好
   嘿嘿
  那玩意不是吹的   我给屠宰厂做了n多个得

网友:
大哥真是好手艺啊

网友:
好好好勾 哪块肉不听话,勾它咸去了

网友B:
看了这图 我觉得脖子有点凉。。。。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做钩我不行,打牌你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我做的好
   嘿嘿
  那玩意不是吹的   我给屠宰厂做了n多个得

上点东西看看。。。

网友:
想起了恐怖片里的钩子,真的很象!哈哈,吓唬小孩子的利器啊!

网友:
有才啊 上辈子一定是裁缝 哈哈哈哈

网友:
麻烦   打个穿孔 后面套丝装个丝帽拧上就得

网友:
有才,做的不错,再给把子上点清漆!就完美了

网友:
想起了那部恐怖片,午夜食人列车,

网友:
钩子把装的很来劲,学习了。

网友:
东西做得很靓,就是不知道最大能勾多重的肉

楼主:
回复 网友D:

几十斤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很像无手海盗手上的那个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钩我不行,打牌你不行。

这不是委员长的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这图 我觉得脖子有点凉。。。。不知道为什么。。。。

八戒…别怕!!哈哈…

网友:
凶器!! 怕怕~~~~~

网友:
为何不在木柄的中部直接钻个跟不锈钢外经相同的孔,然后再用扩一下,在钢条屁股上焊个头,穿过孔后再弯钩打磨封口?那样的话,似乎工艺会简单些吧?

网友:
苏州人做事就是精致,如果从木柄穿孔过,槽开在背面就更完美,这样受力要好的多。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主要想利用这段t型材料的那段横梁,按你的工艺我担心钩子和把之间容易转动,并且有可能回缩,另外一端露个金属屁股我个人觉得也不好看,为了精致,我不怕麻烦,同时我觉得现在的工艺也很简单啊,加工很容易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样就需要整体开槽了!受力是绝对没问题的,首先我要翻动的肉最多就几斤重的一块,另外那个镶条在厚度方向和长度方向都是楔形的,再加上木胶比整体的强度都差不到哪里去的!
我所用的镶条是同种木材但不是同一根上,否则估计色差就不这么明显了!

网友:
做得精致、实用。顶!

网友:
回复 网友G:

手艺不错

网友:
粘木头是用 白乳胶么?粘得真好。。

楼主:
是白乳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