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钻孔偏大、大的不是一点点(找到原因了)

楼主(2008-12-09):
拿10的钻头在车床上钻孔,钻速315,现用中心钻钻过,然后再用6的预钻、最后用10的钻
钻完一量,10.5mm

尾座与主轴是对的哦!

原因看19楼

尾座与主轴都调过的!

尾座与主轴都调过的!

网友:
是不是离心力把孔甩大了啊

网友:
钻头没磨好的可能性最大,两个刃口不一样高!

网友A:
我看就是钻头没磨好
   照你这样的流程还能钻大了那就是在最后一关出的问题
   好好检查一下你的钻头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就是钻头没磨好
   照你这样的流程还能钻大了那就是在最后一关出的问题
   好好检查一下你的钻头先

网友:
小车床钢性不好,钻大孔很容易出问题但不会差这么多,我一般大孔都会用内圓车刀,或者先钻小一点的孔,用机用铰刀铰出标准孔。

网友:
是2K4 吧,和我的问题一样 尾顶导轨不平行,近卡盘在中心,远了摇出尾顶套就不在中心了

网友B:
钻夹的轴与轨道不平行 !问题也有可能在于钻夹的锥柄轴心!

网友:
锥柄根在尾顶套里!只要保证钻头的头在轴上就对了!   用钻夹头夹一根针试试看在不在车床轴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钻夹的轴与轨道不平行 !问题也有可能在于钻夹的锥柄轴心!

小转头能自定中心的。。。。

网友:
我觉得是中心没定准, 要知道中心偏一丝, 出来的直径就差两丝哦

网友:
很可能是钻头没磨好。一个是不一般高;另一个是一边大一边小。

网友:
钻夹头的夹持精度问题!

网友:
呵呵 我的 也发生过类是的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615也是原来是尾架伸出一cm时候对中伸出6cm时候就不对了

网友:
我也是用这种小车床。问题出在尾顶。尾顶向上仰头。
你可以先把尾顶缩回,定好位置。然后伸出2-3CM
再回去对中心,你会发现尾顶已经不在中心了,向上偏移。
解决办法:刮刀刮削尾顶安装面,搞成和导轨平行。把百分表放小拖板上来回移动大拖板,测量是否平行。
偏移量还挺大的。另外固定尾顶那2个内六角螺丝强度不足。强度加工时尾顶也会会移动位置。这是设计的问题。

网友:
sb的无奈,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用顶尖对过尾顶,不管升长还是缩进去都是对的
后来怀疑钻夹的精度,用铣夹头一夹,钻了个孔,还真行,孔偏大的情况明显改善、10的钻出10.1的孔,还可以了!
今天刚打算买个新钻夹,后来一想,总觉得不对
刚才拿钻头在铣床工作台上一靠,靠,还真是弯啊,尤其是尾部
但为什么铣夹头可以呢,应该是铣夹头力大,把它校正了
随后看了我的各个钻头,发现除了几支钴钻还可以外,其他黑色的钻头都有不同程度弯曲
看来以后买钻头一定要买钴钻,虽然贵点,但是使用的长久,切削也顺!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你买的地摊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买的地摊活吧。。。。。

不是地摊货,刚买来时是直的,不知道放置钻头时有没有讲究,我是倒插着的!

网友:
 又是个图便宜吃亏的,该!

网友(2012-04-13):
主轴和尾夹不同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地摊货,刚买来时是直的,不知道放置钻头时有没有讲究,我是倒插着的!

放钻头也能放弯,也太骇人了。
不过知道偏差量以后就好办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几下就弯了   。。。

网友:
学习了,以后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