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我买的恒龙虎1 3818-1坦克打开后,电路板上2 ...
紧急求助,我买的恒龙虎1 3818-1坦克打开后,电路板上2根线脱落了,不知如何连接

楼主(2008-12-09):
紧急求助,我买的恒龙虎1 3818-1坦克打开后,电路板上2根线脱落了,不知如何连接
请大侠们能否给的图片,帮助我能照着葫芦焊接一下,谢谢了
里面的焊接质量真不好

网友A:
检查一下电路板的焊点,看哪里有断线的痕迹,然后把2根线挨个测试,就是先把2根线接一根到一个断线的焊点上,然后通电,另外一根马上在另外一个断线的焊点上扫过,看看有木有反应。如果没有,把2根电线换一下位置,再照以上方法测试下。千万别测试的时候就把2根线全部焊牢了```````

网友B:
先看下你有什么功能不对头,或者说到哪里为止功能是正常的

楼主:
en 找了以前的帖子,有一个帖子是有图的,搞定了,但是炮台在电源一开启就向右旋转,如何处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