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如何设置

楼主(2008-12-10):
QQ:56858885

网友:
边口水,边沙发~~~~~

网友:
没用过,怕也只是做得精致点吧,电容联线出来,内阻不说了,振动和3D时电容固定就是个问题,直接焊很难吗?而且是灰色的,好象耐温不高吧,亚拓还用了两个并联降内阻呢。110%油门?会增加电压??PWM能有110%开度??
 最后看清了,是大师用的机器的标配,不是大师用的
 个人见解,请LZ别介意。

网友:
先來一點點

3.1 設定油門中立點及最大行程量 這是開始任何設定的第一步,目的是爲了讓使用者設定油門中立點及最大行程量,雖然各廠牌都有固定的發射訊號確認中立點和最大行程量,但當開始使用Quark電子變速器時,還是必須先確認設定一次.   (1)將發射機的開關打開   (2)按著Quark電變的設定鈕不放將電變電源打開   1)在大約2到3秒後放開Quark的設定鈕.   2)任意移動油門搖杆直到您聽到進入設定模式確認音“嗶“ (“♪”)•這時候,紅色LED 會 閃爍一次.   3)移動油門搖杆到中立點的位置,然後按一下Quark 電變的設定鈕,這時您將會聽到一聲確認音“嗶”(“♬”),中立點的位置確定並且已經紀錄起來 。  4) 任意移動油門搖杆直到您聽到確認音“嗶“ (“♪”)•這時候,紅色LED 會 閃爍兩次  5) 移動油門搖杆到最高點的位置,然後按一下Quark 電變的設定鈕   6) 這時您將會聽到兩聲確認音“嗶”(“ ♬♬”),油門最大值的位置確定並且已經紀錄起來 。  7).將Quark電變得電源開關關閉

网友:
回复 网友A:

3.2.1 基本設定的整段流程:

     1. 將發射機的電源打開

     2.將油門搖杆保持在最高點一直到步驟4

     3.打開Quark電變的電源開關,兩聲“嗶“(“♬♬”確認, 接著三聲“嗶“(“♬♬♬”)確認收到發射機的訊號

     4. 按著 Quark 電變設定鈕不要放,移動搖杆至最低點直到聽到 (“♬♬♬♬♬”).

     5.大約2到3秒後放開設定鈕

     6. 任意移動油門搖杆直到您聽到一聲“嗶“(“♪”). 您已經進入了基本設定模式

* 當您發現LED燈號隨著您移動油門搖杆改變顔色, 您可以確認您已經成功的進入設定模式

   3.2.2 如何設定

       1.移動油門搖杆輸入您的設定(或是進入下一項設定)

       2.借著將油門搖杆移至不同的位置代表你所選擇的選項

       3.按下Quark電變上的設定鈕

       4 .重復步驟1 至3直到五個選項都輸入設定完畢

       5. 如果只需修改前三項而後兩項不修改,在設定完前三項後,可以直接關閉Quark電變得電源開關,後兩項會依照先前的設定機路起來,不需要全部設定一次

网友(2009-02-18):
楼主说的方法适合华科尔的电调吗?

网友:
适用于车用电调吗?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下

我顶一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