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无人机首飞视频 (申精)

楼主(2008-12-10):
今天借来了石河子高中城李旬老师的“奥林帕斯”拿来摄像,效果不错,叫来了我的徒弟们,帮忙拍摄。
今天是第四次试飞,由于无刷电调烧毁一个,所以只能用50A得以个电调带两个无刷涵道风扇, 而且电池只能用7.4V的,明显的动力不足,只能勉强飞飞,过几天把电调修好了用14.8V的飞,估计效果会比较满意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571805&share=true[/cc]

楼主:
速度比较慢,

速度比较慢,只是验证机,还没有做外表处理,样子看起来很难看 。
涵道的质量不错,电机转速高,5700转/KV,就是装载在我的飞机上有点小,哈哈,当初是按照70的涵道来设计的,结果没有淘到,就搞两个6270的来推;发动机风管我仔细研究过,设计成了内外双涵道的,推力会有一点增加,用7.4V的电池带动都有560G的力量,如果用14.8V的电池,估计不会小于1000G。速度估计也会提高,不过重量和重心就要从新分配了。

网友:
占个沙发先,不过也算瞒不错的

楼主:
为什么要说是无人机?

有朋友说:你这就是遥控飞机,航模啊?其实我对他的最终的设计就是无人飞行器,要用地面操纵设备,高度控制仪,自动驾驶仪,中空侦察相机,中空识别系统组成,目前才是第一步,先做一个样机模型用来验证它的气动外形的布局是否合理。
图纸的原始尺寸是模型的10倍,长15.6米,翼展12.3米,现在看来几乎不可能,现在我连一个涡喷发动机都买不起 ,只好缩小,成型以后做成复合材料的,把无线影音系统装上,坐在家里玩遥控....
另外说一下,本人不是航空院校毕业的,数学比较差.很多专业的理论还没搞懂呢,希望专业高手多多指点,提供一些有用的资源

网友:
天太冷了吧?电池受的了吗?

网友:
我就说么 怎么看都是航模 还没有无人机的样子出来呢

网友:
一个无刷电调可以驱动两个无刷电机吗?!!!!!??:funk:

网友:
动力不好,飞得很累

网友:
这速度太慢了,没有飞这种机机的感觉

楼主:
就因为电调烧了一个,这型号,04N03LB看看那位有相关的资料??还有烧了一个半桥IR2101S,麻烦大了

网友:
飞的忽上忽下的,.....

网友:
呵呵。新疆的朋友,一定要顶。。

网友A:
另外用一只电调带两只无刷可能会有问题的。因为现在用的都是无感无刷,靠检测反电动势来换相。两只电机转速不可能完全一样。还是用两个电调吧

网友B:
请教具体问题,谁能详细解答,无人机和遥控模型的区别呢?

楼主:
今天改进了几头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用一只电调带两只无刷可能会有问题的。因为现在用的都是无感无刷,靠检测反电动势来换相。两只电机转速不可能完全一样。还是用两个电调吧

是的,我现在也很担心,7.4v的电池启动时有点干扰,14.8v的启动就烧管子,看来这样结电机是危险的,不能走捷径,我的烧坏的电条不过快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具体问题,谁能详细解答,无人机和遥控模型的区别呢?

这个其实从飞行器的功能来区分是无人机还是航模的,航模的功能一般就是青少年和成人的休闲娱乐玩具,无人机则注重了实际的使用功能,比如,我们这里的高炮部队用的打靶用的靶机,我帮他们修的时候仔细研究过,其实就是我们的航模,用的91级的甲醇发动机,futuba 的八通道遥控器,只不过在上面加装了功率放大器和高度仪和抛靶装置,地面有高倍望远镜和跟踪器,但是这里的编号就叫无人机,不叫航模。美国的多种无人机其实都是利用航模发展而来的,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网址:http://baike.baidu.com/view/120502.htm

网友:
精神可佳其实玩模型就是一种忆苦思舔精神啊

网友:
不错啊 什么时候回去 找LZ学习下

网友:
不错不错,好机机。飞的让人肝颤,落得很暴力。。。

楼主:
昨天失败的飞行视频..

由于电条还没修好,手又痒痒了,还是拿出来飞了,..7.4v的一节锂电,动力太小,飞得实在难看,还差点炸了................................................[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591224&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C:
不错~天冷对电池放电能力有影响么?

网友D:
先涂装下吧 白色的飞机 白色的雪 不容易看见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天冷对电池放电能力有影响么?

好像没有影响,泡沫材料比较保温,冬天飞涵道飞机有好处,电机和电调不会高温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涂装下吧 白色的飞机 白色的雪 不容易看见呵呵

嗬嗬,这既飞机的气动外形布局还有不合理的地方,还得进行修改,所以要等到试验完善了以后定型,就涂装。

楼主(2009-01-22):
电动喊道的,越冷越好

网友:
你这样一个电调接两个无刷,能转起来已经算是大胆的实践了,有刷的电调是可以这样接的,但无刷的是不行的,很危险,弄不好就要烧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楼主说区别主要看功能,有点局限性!无人机技术先进,功能多,航模功能少.航模其实也可以有很多功能.也不是说无人机要很大才行.不知大家去年看珠海航展没有,国内一个搞无人机参展,它的飞机也不大,机身长也就一米多,他飞行时中央电视台还播出拉,其实无人机必须能实现超视距飞行,也就是自动驾驶,没有这个不能叫无人机.我一个朋友在一个公司搞无人机就是这么说的.所以楼主的飞机现在还只是航模.不知楼主同意否?

网友:
验证机就是用来试验的,只有试验发现了问题,想办法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不是无人机呀,就是航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区别主要看功能,有点局限性!无人机技术先进,功能多,航模功能少.航模其实也可以有很多功能.也不是说无人机要很大才行.不知大家去年看珠海航展没有,国内一个搞无人机参展,它的飞机也不大,机身长也就一米多,他飞行 ...

嗯,有道理,接受批评,

网友:
又看了遍视频,两个手机中继塔跟前飞,干扰不严重么?  我飞油机都感觉严重

网友:
像防空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