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买块钢,切割真是T.MD的快!

楼主(2008-12-10):
昨天买块钢,260mmX130mmX20mm,共28元。到废旧钢铁场找,想用来垫高仪表车床的床头,真找不到合适的,真想买块来自己钢锯割算了,谁知试问能割卖么,还真能。三下五除二,不到一分钟割完了,焊枪切割真是***的快!真是自己锯那还不得累死我一星期才锯完,20 的厚呀,割过速度象画线。所以说有时候要多问问能省不少事!

网友:
呵呵 是气割吗?

楼主:
是气割吧,焊枪长长的,小时个看过咱村修理店好象割得没那么快呀,现在看割这么厚的钢,真有点不可思议。再看咱DIY的机器,下刀那才0.几,真汗!

网友A:
一点儿不羡慕. 20mm而已, 用带锯机也是不费什么力就锯完了了.

网友B:
20算啥!我们这300多的都照样割,只是一瓶气吃能割两个200大的孔压力就不够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算啥!我们这300多的都照样割,只是一瓶气吃能割两个200大的孔压力就不够大了!

我们这里是10个瓶子连在一起的。。。。。。。。

割的时候外面用活烧(加热),,,,,,
要不然高速的汽化能把表头冻注。。。。。。。。

你说 厉害不?

网友:
不管什么季节,,干这活
管道外面都是“孀”啊。。。。。。。

网友:
现在这样的废旧钢铁降到多少钱一斤?
我这里还要1。8--2。00元一斤;可不管是什么钢。

网友:
我前天在去哈尔滨的动车上的杂志上看到有一种用汽油的割焊枪,3升汽油顶一瓶乙炔气瓶。体积也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气割吧,焊枪长长的,小时个看过咱村修理店好象割得没那么快呀,现在看割这么厚的钢,真有点不可思议。再看咱DIY的机器,下刀那才0.几,真汗!

精加工和粗加工的区别就在这里了
慢工出细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儿不羡慕. 20mm而已, 用带锯机也是不费什么力就锯完了了.

300能割,吹大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能割,吹大了吧

我门这割到420的厚度。。。。。

网友D:
400有什么我这里的洗衣机模具都1米多高还不是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400有什么我这里的洗衣机模具都1米多高还不是搞定

是用氧气搞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里是10个瓶子连在一起的。。。。。。。。

割的时候外面用活烧(加热),,,,,,

要不然高速的汽化能把表头冻注。。。。。。。。

你说 厉害不?

厉害…你们那应该是专业搞那东西的吧!我们厂可是偶尔用用!

网友:
我们车间的气焊工割直径160mm的45号圆钢一分钟搞定 我可没那本事

网友:
抬杠贴,鉴定完毕。

网友E:
呵呵
   氧气割厚板压力要大
   用300的枪    配高速割嘴最大能干600的件
   420不算什么的了
   像我现在的技术
   一口气最多割过2m长 10mm的板
   嘿嘿
  我可是专业搞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买块钢,260mmX130mmX20mm,共28元。到废旧钢铁场找,想用来垫高仪表车床的床头,真找不到合适的,真想买块来自己钢锯割算了,谁知试问能割卖么,还真能。三下五除二,不到一分钟割完了,焊枪切割真是***的快!真 ...

给我锯的话,我大概5个小时就可以锯完了。20MM不算太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
   氧气割厚板压力要大
   用300的枪    配高速割嘴最大能干600的件
   420不算什么的了
   像我现在的技术
   一口气最多割过2m长 10mm的板
   嘿嘿
  我可是专业搞那的

用的什么管道啊?

网友F:
还是等离子比较厉害

网友G:
说你啥呢,做的少,看的少,少。。。。50年代就落后的东西。

网友H:
我的激光笔能切割1800MM的铸铁。

网友I:
楼上的讲讲

网友J:
前边有的朋友可能不清楚钢材的气割是怎么回事,其实真正割起来的时侯割枪喷出的乙炔火只是一个火种,不需要多大,真正起作用的是从割枪咀子中间喷出来的高压氧气流,这高速氧气流靠那点火种把钢材引燃烧掉吹走;举个例子:过去有的焊工干糙活的时侯犯懒不更换割枪,用气焊的焊枪直接割薄一些的钢板,只需要间断关闭乙炔同时加大氧气也可以粗略的割下钢材的,当然这不符合操作规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