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ANWA 的RD8000有没有类似FUTABA那种调整十字盘征服值的选项

楼主(2008-12-10):
FUTABA的遥控器如果调整CCPM,螺距和副翼反了的话可以调整正负值,不知道RD8000有没有这个功能,在哪里调整?

网友:
没明白你的意思,想帮你

网友A:
RD8000的ccpm可以设定4种方式。你说的是不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8000的ccpm可以设定4种方式。你说的是不是这个?

我说的是这个,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副翼的方向反了,怎么通过菜单调节呢?FUTABA是可以调整正负值的.

楼主:
谁能帮我看下啊.

网友B:
1、调整好副翼的正负。
2、副翼调好好,螺距如果正确,就OK了,如果不正确,换CCPM模式(想象一下,F和B模式就相当于螺距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调整好副翼的正负。
2、副翼调好好,螺距如果正确,就OK了,如果不正确,换CCPM模式(想象一下,F和B模式就相当于螺距是反的)。

副翼的正负就是正反么?

楼主:
已经搞定,发现RD8000绝对是比6EX好很多的遥控器,只是宣传力度还不够吧.

网友:
6EX和RD8000本来就不是一个档次的,RD8000绝对比6EX好的多.

网友A:
调好了?那就好。调下副翼的正反就可以了。RD8000不是与6EX比的。他对应的级别是futaba 9c 和JR 9IIX或者说这两个品牌的7通或者8通的控。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好了?那就好。调下副翼的正反就可以了。RD8000不是与6EX比的。他对应的级别是futaba 9c 和JR 9IIX或者说这两个品牌的7通或者8通的控。兄弟

我主要从价格来比,RD8000现在单发的价格大概和6EXHP 差不多.9c 9X都要比这个贵很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