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004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8-12-10):
新手入手大多建议飞雷鸟和004,可发现taobao上很少有雷鸟机型,所以决定入手004.
有些问题向大家请教,
(1)购买整机之后,还需购买哪些部件?
(2)拿到004之后要做哪些更改,见论坛里不少朋友说要对机身和遥控装置做更改,是这样的吗?
希望大家能指教

网友:
个人观点:

悬头组件1套;桨1套;散热片*2;锂电冲电池(不要原装镍氢冲电池);潜水查贴若干;不管有什么事玩下去的决心。

这样基本就差不多了。LZ小心调J,小心飞,不会有多大问题的,不建议使用训练架,加重又会有共振,使J不稳定。加油喽

网友:
最好再多加一付脚架。新手飞,着陆较重,脚架易断,但也可自己想法加强

网友:
LS的两为大大的建议,我学习中……
谢谢!
这个   ,大大地犒劳

网友A:
飞机到手后按照下面程序检查

1--遥控器油门杆和油门微调全部放置到最低位,其它通道摇杆居中,微调也居中,确认后,打开遥控电源。
2--飞机平放,接电。接电后飞机前部的四合一盒子上的红灯会闪烁,代表陀螺仪在进行开机校正,此期间保持飞机静止,不要移动,直至闪烁的红灯变成常亮的绿灯,代表校正结束。 接电后,陀螺校正期间,舵机也会自动校正中立位置。
3--舵机中立后,飞机拔电。最后关控。(控和飞机的开关顺序千万别反)

保持舵机中立位置,进行下述检查项
4---副翼杆(又称稳定翼杆)两侧长度完全精确一致,金属配置锤位置对称。
5---两侧副翼安装要插到底,攻角为0度。(在确认两侧副翼攻角一致时,要多角度,多方位仔细观察)
6---电池和电池架推到电池架滑轨的最前端,并要保持电池架夹紧电池,可用多道猴皮筋勒住电池架来固定。
7---检查双桨。(具体参看论坛老帖子)

8----再次确认“1"的检查项目后,开控。
9----开机(按照“2”的注意事项)
10---移动各个舵机对应通道遥控杆,检查舵机动作是否顺畅平滑。

每次飞机着陆过重,或发生磕碰之后,在再次离地前,都要再次检查上面的5、6、10项目。

关于配件 ,如果需要邮购可以一次多买些,节省运费
----大桨夹 三个
----尾电机 两个(一个也可)
----大桨   一副
----Y型轴承头  一个
----副翼杆  五根 (也可用自行车条加工代替,但是我没试验过不知效果如何)
----双孔拉杆 两套(一套也可)
---起落架滑撬 两套 (可以用报废得脚架或者副翼杆把脚架横向固定下,能大大减少脚架损伤)

训练架装上练习下离地动作,等稍微熟练了就摘掉,训练架会让飞机手感改变很大。

先想好自己习惯日本手还是美国手,尽快改手,尽快入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机到手后按照下面程序检查

1--遥控器油门杆和油门微调全部放置到最低位,其它通道摇杆居中,微调也居中,确认后,打开遥控电源。
2--飞机平放,接电。接电后飞机前部的四合一盒子上的红灯会闪烁,代表陀螺仪在 ...

啥也别说了,赶快让我看看你的004吧!
另外我看有人专门把副翼加上攻角,是为了升力和灵活么?
004到手后第一个该改装的就是那个细细的脚架,看着好像长腿叔叔一样。

网友:
听玩雷鸟得人说过,副翼加上攻角可以增加升力  自己没试验过   我的最大问题不是缺升力 。。。。。这个你也知道

网友A:
另外很好奇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觉

网友:
脚架啦,妈哦,我飞一回粘一会,没办法,新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很好奇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觉

我也很好奇你居然睡得比我还晚
这个周末有没有时间啊?约出来遛遛飞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