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改机型问题

楼主(2008-12-10):
电直可以改电固吗?
我发现,电直的
舵机
除了方向舵是独立的,其它的都是连动能改得了吗?

网友A:
点直改电固???我看错了吗?

楼主:
呵呵,只是利用电子设备做电固拉。

楼主:
电直的电子设备能改做电固的吗?

网友B:
可以的,我的辉盛9G舵机就是都用在450电直和固定翼上

楼主:
那控和接收呢?

网友C:
电直的控多是混控的,如果可以去掉混控功能,是可以飞电固的,也有的电固(如飞翼)是要带混控功能的,就可以直接用了。要留意控的稳定距离!

楼主:
我是新手还不懂,混控的意思是不是舵机的连动?
关掉混控是不是就能独立控制舵机?
我在模拟器版里看过混控什么的,我的是0406A好像有开关可以关混控。

楼主:
混控刚才我试着了,还真得,但有个问题是,一 共四个舵机两个舵机分别控制左侧翻和右侧翻,但接收机上只能接一个怎么办,是不是把两个舵机同接到一个接口上,然后一个正接一个反接?

网友D:
楼上的,用Y形线这个东东,不用正反接,舵机正反装就行了,用来控制固定翼的副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