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铣床的手工对刀法

楼主(2008-12-10):
请教一下,谁会铣床的手工对刀法?

楼主:
谁有用过对刀器?

网友:
手工对刀:
在工件加工面用机油贴一片报纸(有更薄的临摹纸更好):loveliness: ,进刀,到接近时慢慢进刀,能刮掉报纸而不刮到工件就对好刀了。
要求不高的直接进刀,到在工件上刮起微小铁末就对好刀了

网友:
楼上二位有什么好方法请指教。。。。。。。。

网友:
对刀分为单边对刀和分中对刀! 单边对刀就是对毛胚的任意2个相临的2个边,以其交点为原点! 分中对刀是对毛胚的4个边,以毛胚中间为原点!
帖纸对刀是一种在对刀仪出现之前的常用方法,对刀误差是难免的。
试切对刀会在工件表面留下刀痕,主轴开起来或用手去转动主轴,去看刀是否和工件表面接触。贴纸和试切对刀是比较老和常用的方法,贴纸有个好处就是主轴可以开起来不会在工件表面留下刀痕,误差的大小全凭个人的手感和经验。
根据现有条件和加工精度要求选择对刀方法,常采用刀具传感器、寻边器、百分表、标准芯棒、塞尺和量块等工具进行对刀,一般同时采用2种方法,这样比较可靠。

网友:
我以前对刀都是刮起微末,今天才知有这样实用的方法。谢谢了

网友:
LS已经有XD说的很清楚了,我就不掺和了。不过有一点提醒,要根据图纸或编程原点及公差精度进行选择何种对刀方法。

楼主:
对刀仪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学习下,知汉说话

网友:
知道不吭声的人是可恨的

网友:
百度收索一下就有。。。。。

网友:
一般A4纸的厚度(用游标卡尺夹紧了)大概在0.05-0.06MM左右。
没有用千分尺测量过,那个可能测量得更准确一些。
可以用A4纸经测量后对刀。

楼主:
百度收索一下就有

早做过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