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这个胶和模友们说的螺丝胶是一回事吗?

楼主(2008-12-10):
谢谢!

楼主:
忘了发片片了,呵呵,请看!

就是这个胶!

就是这个胶!

网友:
貌似是 轴承胶。

楼主:
再看看背面!

呵呵

后面

后面

网友:
一样的用。就是密封硅胶都可以。

网友:
楼主你这个可是高强度的,用了小心螺丝拆不下来

网友:
要用低强中粘的

网友:
少放一点

网友:
这是轴承胶,用来固定轴承的。跟螺丝胶有点区别。在一定程度上,螺丝胶能替代轴承胶,反过来就不知道了。
M3及以下的螺丝一定要用低强度的(M3可用中强度的,但是要注意用量)螺丝胶,否则拆不下来就热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