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JM250车床正反向开关问题-----问题解决了

楼主(2008-12-10):
俺的cjm250车床正.反转开关坏了,搬到倒转时就发生短路烧断保险。换个开关不难,就是不知如何拆下面板,因为面板被变速轮压着。请有经验的高手帮忙。谢谢了!                                 借用z88的图片,谢了

网友:
刚买不久就坏了!

网友A:
要求上门免费保修

楼主:
是啊 开关质量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上门免费保修

路太远了,这又不是啥大毛病,人家不会来的。自已换个就行了

网友B:
这么快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快就坏了??

应该说没到家就是坏的,因为俺是今天才第一次让它反转的。结果一扭到反转又是发光又是烧保险的 怪吓人的

网友:
找售后吧,别自己换了,省得再有什么问题说你自己修坏的.

网友C:
强列建议找厂家 可能线路或者其他地方有问题 如果换上再烧了怎么办呢? 还是让厂家解决  最损也要厂家认可你自己修 免得日后他不给你保修 但是必须要让他给你发个开关 自己换  这是原则问题     祝你成功

网友C:
忘回答问题了   变速轮侧面应该有顶丝  如没有就是在正面标签下面有锁紧螺母  揭标签要小心  别弄换了  买不着   可以找厂家要 哈哈

网友D:
我估计未必是开关坏了,很可能厂家接错线了.我新收到的一台床也是,第一次换向空气开关就跳闸,再拧还跳,我现在还没高兴找厂家理论,等把所有问题聚堆后一起找他们,我到时要发个详细评价250的帖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列建议找厂家 可能线路或者其他地方有问题 如果换上再烧了怎么办呢? 还是让厂家解决  最损也要厂家认可你自己修 免得日后他不给你保修 但是必须要让他给你发个开关 自己换  这是原则问题     祝你成功

今天冒险又试了式,第一次顺利倒转了可停机后再次扭开关还是短路 看来应该是开关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忘回答问题了   变速轮侧面应该有顶丝  如没有就是在正面标签下面有锁紧螺母  揭标签要小心  别弄换了  买不着   可以找厂家要 哈哈 [/quo

看到了,在正.反向走刀手柄上有个顶丝,可是卸下顶丝仍拿不下变速轮 标签都是用铜铆钉铆上的,拆的话标签啃定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未必是开关坏了,很可能厂家接错线了.我新收到的一台床也是,第一次换向空气开关就跳闸,再拧还跳,我现在还没高兴找厂家理论,等把所有问题聚堆后一起找他们,我到时要发个详细评价250的帖子的!

原来你的床也有这个问题呀,请教是咋修好的?我己给厂家发短信说了情况,在等回复呢。

网友E:
怎么你们会出现这问题呢,同一批地吗
变速轮上的标可以撕下的,不过没什么用,脱不下来的
打开齿轮箱盖,会看到变速连杆,这里好像有销钉,该可以拆吧,我可没拆过噢
还是先检查下接线吧,也许哪个把线接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你的床也有这个问题呀,请教是咋修好的?我己给厂家发短信说了情况,在等回复呢。

这种事情一定要打电话,找经理厂长,自己弄,万一弄不好,厂家容易找借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你们会出现这问题呢,同一批地吗
变速轮上的标可以撕下的,不过没什么用,脱不下来的
打开齿轮箱盖,会看到变速连杆,这里好像有销钉,该可以拆吧,我可没拆过噢
还是先检查下接线吧,也许哪个把线接错了

可能是同一批产品用的同一批开关质量有问题。要拆齿轮箱 就是怕这个麻烦

楼主:
"这种事情一定要打电话,找经理厂长,自己弄,万一弄不好,厂家容易找借口..."

曹经理回信说今天厂里停电放假,明天回复。其实厂家的售后还是不错的,上次厂家发错了刀架板手,给厂家反映情况后很快给快递了一个。

网友:
有意见就提,有话就说,憋着不好地

网友:
晕,这么快就坏了,过内企业这是在做什么啊,国货这么忽悠人,要我们怎么支持国货,

楼主:
今天上午厂家打来电话,了解了一下情后,在我提出先自已解决的意见后,告诉我如何拆下面板的方法 原来换向手柄内镶者两棵内六角锣丝 其中一个顶丝,一个加固锣丝 看来厂家的设计还是用心滴 一般人谁能想到会用两棵锣丝啊...至少我是没想到 ....下午拆下后,跑到五金交电大世界买了四个开关 3元一个,是两个常开两个常闭的,开关座还能用就没换 能省点银子就省点呗         不多说了.看图吧

楼主:
换...具体那个坏了也不知道,懒得测量,全部换下

楼主:
收工                          开关质量不好能怪厂家吗,又不是厂家生产的开关 没看到开关上印者CE吗,国标产品质量也是一般呐 可不怪厂家又能怪谁呢,怪就怪外协配件把关不严 影响了厂家声誉又能怪谁

网友:
关机后换向的吗?
我的床直接开机换向,就烧了保险丝。

楼主:
啃定要先关机才能换向的

网友E:
现在做工又好点了,我的前后走丝标都用胶水粘的,其他的标也是,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做工又好点了,我的前后走丝标都用胶水粘的,其他的标也是,唉

胶水粘有胶水粘的好处,如果看者不顺眼就打上眼铆上钉或锥上丝 其实任何床都有不足的地方,只要不存在硬伤就行,小毛病自已捣估捣估就行了 这也叫DIY嘛....你看人家万用表是咋折腾床的

网友:
我的CJM也有类似的问题,.具体是用了一段时间发现如果把正反开关,开到反转,再开回正转的时候,电机不启动,说明开关可能有些问题,可前阵子把电机线弄乱了,重新接线是有把线接反了,现在正转变反转了,但问题没有了,哈哈,歪打正着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上午厂家打来电话,了解了一下情后,在我提出先自已解决的意见后,告诉我如何拆下面板的方法 原来换向手柄内镶者两棵内六角锣丝 其中一个顶丝,一个加固锣丝 看来厂家的设计还是用心滴 一般 ...

哈哈,好了就好了,那把尖嘴钳要找厂家报销啊

引用 楼主:

胶水粘有胶水粘的好处,如果看者不顺眼就打上眼铆上钉或锥上丝 其实任何床都有不足的地方,只要不存在硬伤就行,小毛病自已捣估捣估就行了 这也叫DIY嘛....你看人家万用表是咋折腾床的

网友:
 这也叫diy,倒,该归为厂家考虑不周还差不多
你买的是成品,不是散件

网友(2019-04-20):
运气不好的时候别玩车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