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操作

楼主(2008-12-10):
刚买的
模拟器
,飞直机挺难的,转弯总是炸机,真是没信息了,悬停还可以,航线飞行也还能完成,就是越飞越远,怎么能让它不飞的太远,又不掉下来呀,唉,真难呀!

网友A:
一个字:练

网友B:
收油,控制飞机低飞就回来了。

网友C:
一般转弯和副翼要配合的打的,纠正机身歪斜,固定翼也是这样的~

网友D:
先练习悬停,再练航线。
悬停是航线和3D的基础,因为后两者所有动作都是由悬停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