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充电器好?

楼主(2008-12-11):
我有劲量2000mah的充电
电池
,请问用什么
充电器
好?另外还能给9V充电电池充电的充电器。
还要问1C、2C、3C指的是什么意思?不好意思。

楼主:
各位老大,怎么没有人说话呀?另外我现在有一个AT电源,配一个什么牌子的充电器好?

网友A:
个人觉得买一个普通2-3c的就行,123代表4.2*1,4.2*2,4.2*3吧

网友:
...LS....误导啊。。。
劲量。。。镍氢电池么?如果冲镍氢建议用Y_Y的Y5+,带有串口监测功能。
1C 2C 3C一般指电池的放电倍率,公式如下:
电池容量x放电倍率=最大放电电流。
举例:你的2300mah电池有2C放电能力,则:2300mah x 2C=4600ma-4.6A的放电能力

网友:
AT电源一般是利用其12V输出,对于一些成品充电器。。。电流常常会达到5A甚至更高,所以需要查看电源铭牌,来寻找对应的充电器。另外,一般12V DC输入的多为锂聚合物电池充电器,而镍氢充电器一般都是直接220V AC输入的

楼主:
谢谢朋友,我的电池是劲量2000mAh,另外还有一个9V的磷酸铁锂电池,按你说的就不能用同一种充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