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使用FUTABA和JR的老大们热心参谋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2008-12-11):
本人不但是菜菜鸟还是很笨的那一款,呵呵,米米又不多,又想买好控,所以很谨慎,在此虚心向各位老大讨教,FUTABA 7CH 2.4G 七通道遥控器 / R617FS    和     JR DSX7 2.4G DSM2   我到底选择哪以款啊,2个都是7通2.4G,价格又差不多,最关心的是两款在“功能选项和设置”上谁最齐备和精细,敬请各位江湖老老鸟能抽出点宝贵时间不吝赐教,菜菜鸟在此祝你们爽飞愉快,心情暴High!!!

网友:
个人推荐FUTABA。但是最好还是别买2.4G先。因为接收机价格较贵。另外推荐一咬牙买个futaba10c pcm版的2800左右

网友:
我看还是买JR的9XII比较好,买2.4G的还不是时候,别以为2.4G的就不会失控

网友:
选DSX7,最近把F家和J家的控试过不少,6EX、12FGH、12Z、9x2、10X,排除功能(Futaba的功能更多,JR绝对够用),外观、做工,同级JR绝对比Futaba好太多。

先说外观,DSX7模具质量都不拿同级来比了,比F家12通的12FGH都要好不少,外观不重要吗?多看看2手区卖的JR控和Futaba控,用段时间天天看着的东西,外观能不重要么。

内在质量,虽说这跟你要选择的两款控没啥关系,但就我之前用过的12FGH和12Z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还非常棘手。稍微有点动手能力,dsx7装4颗轴承,用起来非常爽,手感绝对不比12FGH差。

另外,现在有条件,一定要买2.4G,用用才会知道多方便。而到了2.4G时代,所谓的F家接收好配的老观念要改改了,JR的接收更便宜更通用!6通的接收ar6100和futaba的pcm接收146IP一个价。

网友:
钱够就直接FUTABA2.4G,配3个接收机,一般够用了,如果不想投入太大就先买个FUTABA的带高频头的设备,然后换用山寨2.4G就OK了

网友:
个人见解,什么控都有机会出现失控的现象,我玩的是JR DSX9,我觉得最起码同频的机会少,就会好D。

网友:
我的10C的用着很好

网友:
我在10C2.4G和DX7之间徘徊啊,10C的接收太贵了,就算6通接收也的500多啊,但是上DX7又有点不甘心,10C后期投入又太贵,无奈了

网友A:
买好控FUTABA 7CH 2.4G 七通道遥控器

网友:
米人们讨论的问题,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好控FUTABA 7CH 2.4G 七通道遥控器

能说说好在哪里?
谢谢!

网友:
没有高手继续回复了吗?
我也在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dsx7,不用考虑了
觉得不够派的,攒钱上14mz

网友(2009-09-13):
jr dsx9 调螺距
pit curv里的设置调不了螺距啊,用滚轮调了曲线但是直升机没有反应,和我以前用的t6exhp调的方法不一样啊,以前的调遥控调飞机机翼是有反应跟着动,不过这个dsx9好像不行,请知道的说一下怎么调!!谢谢

网友:
如果楼主机型不多,而且不是小型机就DSX7比较好。
机型多配的接收机2.4G确实有点贵哈。

要是玩EPO或是飞翼还是PCM或PPM吧。接收种类多,便宜~

玩直机的话就2.4吧。

网友B:
要支持国货   天8  天9  是好控

网友(2010-08-17):
引用 网友B:
要支持国货   天8  天9  是好控
你是要玩模拟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