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购机~控和机配错对了.

楼主(2008-12-11):
发货时,工作人员把另一台的控打到我的包里发来了...控和接收机型号倒是相同的.但不是一套的.问题大不大呀.怎么解决呀.卖家高调试好的.结果打错包了.控和接收机不一套的但型号一样,晶体可能也不一样吧.

网友:
如果不是规模很大的商家的话估计危险。

查查晶体的频率吧。一般上面都有标着一个“频道”的。只要数字一样就应该没问题。

网友:
频率一样就能用

网友:
怎么叫不是一套?型号配对的话只要看频率就好了,晶体上都会写着

网友:
另外还要注意 TX 和RX 的区分啊

网友:
就算是收发信机频率对应了,可是控里存储的飞机参数不一样啊!还是不能用,呵呵!

网友:
LZ 哥们 你太新了东北话 嘎嘎新

那东西不行就发回去换呗 要是觉得换费劲 几把程序怎么调自己调一下不会找个明白人帮你调

要是频率不对  那就必须发回去了

楼主:
嗯..就是还没到手上.商家通知说可能同时组两套机时不小心把这个机的控放那套机里那个机的控放我这套机里发给我了.是这个意思.

频率问题..搞对同频晶体是不是就解决了.

控里的参数是什么呀.小生NEW HAND.不大明白.这个知识得去哪里恶补呀...总之我是能不麻烦别人的事情就自己解决了.千把块钱的东西发来发去的又麻烦又操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就是还没到手上.商家通知说可能同时组两套机时不小心把这个机的控放那套机里那个机的控放我这套机里发给我了.是这个意思.

频率问题..搞对同频晶体是不是就解决了.

控里的参数是什么呀.小生NEW HAND.不大明 ...

LZ买的是SJM+贴地飞吧?
那最好还是发回去换。六通机新手很难调的。参数指的就是这个飞机的各项设定。根据您目前的情况,除非有老手指导,自己不要轻易尝试。

网友:
不想麻烦就寄给厂家,要不就找个会玩的给你调调,会调的也就是几十分钟的事情,不调3d时间更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