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6A能接几个舵机?

楼主(2008-12-11):
6通道控和接收能接几个舵机能接5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6通道控和接收能接几个舵机能接5个吗?

标准的能够接6个。但是ESky的好像是四合一吧?两个通道被电调输出占了,应该只能接4个。另外陀螺仪感度通道不知道实际上有没有用,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只有3个。

楼主:
现在我的好像能接四个,但有个问题是,我在做个固定翼,要用两个舵机分别控制左侧翻和右侧翻(是不叫副翼?)但是现在只有一个插口,怎么才能接上两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的好像能接四个,但有个问题是,我在做个固定翼,要用两个舵机分别控制左侧翻和右侧翻(是不叫副翼?)但是现在只有一个插口,怎么才能接上两个呢?

大的固定翼飞机的机翼上一般有襟翼和副翼。襟翼面积比较大,位于内侧,主要作用是起飞降落时伸出/放下以增加升力。副翼面积比较小,位于外侧,主要作用是控制侧滚。小的飞机很多用同一对翼面同时做襟翼和副翼。两侧同时升/降来增加/减少升力,两侧的舵量差别来控制侧滚。

你的情况,如果不需要襟翼的话,可以把两侧副翼的拉杆挂在同一个舵机上。具体哪个舵臂哪个孔看你飞机的结构。只要确保两个翼面始终朝相反的方向动作就可以了。否则的话必须用两个舵机,控也必须有混控功能才行(0406恐怕不行)。

楼主:
0406上面有个开关,打开后,可以单独操作各个独立舵机。应该可以。我试过了,三个舵机能独立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0406上面有个开关,打开后,可以单独操作各个独立舵机。应该可以。我试过了,三个舵机能独立控制。

你的问题好像是,如何用副翼通道控制两个舵机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不是需要独立控制,而是需要两个通道联动(就是前面说的混控)。如果你用两个舵机控制副翼,那么当您往一边打杆的时候,必须一个舵机上,一个舵机下才行。

楼主:
嗯,问题已经解决了。
0406能接四个舵机,是接一二四B通道
其中
一通是左右侧翻
二通是升降
四通是方向
B通是与左右侧翻同样的效果,动作是一样,要是一个舵机正装,一个反装应该可以控制两边副翼。
要是再能接一个就好了,那就可以做禁翼了呵呵,
还有些开关没试有时间试试先可能还可以再挂一两个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