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450处女航……今天炸了……

楼主(2008-12-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小炸而已.

网友:
别郁闷,以一种愉悦的心情欣赏炸后那曼妙的扭曲和变形,那也是一种美。
然后用耐心加细致来修整……

网友: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网友:
够不上炸  粉身碎骨的那才叫正宗的炸

网友:
2个1.5的内六角螺丝刀就可以拆下来
装上去的时候记得上螺丝胶

网友:
一般横轴弯了主轴肯定也好不到哪去 都拆下来看看就行了 小炸而已 估计损失横抽 主轴 大桨 副翼杆 再检查一下主旋翼头的其他螺丝有没有掉 估计有一个小时就能修好 小意思

网友:
不炸不进步啊,那就是代价换来的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螺丝胶”不用可以吗? 我拆开了……也没见他之前的用螺丝胶啊

螺丝胶必须要上,不然JJ上的螺丝就会有天女散花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哗……不要吓我哦……我是小白……什么都不会的……要换那么多东东啊……

刚开始练习时建议上木浆,炸机成本低一些,等3D了再换玻纤或碳纤浆

网友(2009-01-23):
有炸才会有进步```楼主跨出了地一步////

网友(2011-11-15):
新手450机,要常备件什么配件好呢,,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