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垂直起降。麻烦解释下用了哪些设备

楼主(2008-12-11):
德国佬的东西,看似简单,实属复杂。关于此类垂直起降飞行器,除了使用到陀螺,请问还使用了什么?陀螺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580552&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楼主:
5imx彻底完了。变成了二手市场和吵架的地方。。。。。。这些技术贴居然没有一个人回复。。。。。

网友:
楼猪 太心急了 才半小时 都在吃饭呢

楼主:
吃饭。。。。。。。。你去看看二手市场,几秒钟帖子就翻一页

网友:
的确是和好东西,哪里有更详细介绍??

网友:
也快,这不马上就有人来翻你的帖子了么,别心急呀。不过确实是好东西。

网友:
陀螺用来控制那两个马达的倾斜度吧?转向靠屁股后的小螺旋桨。这个东西的原理其实更接近直升机吧。

网友:
我记得《航空模型》有介绍的,那是个小日本做的

网友:
机构很紧凑啊,德国人厉害~~~~~~~~~偏转动作流畅,赞!

网友:
美军V22就是类似的真机,不过不用后面的尾桨用方向舵就只能在平飞的时候转向,估计不用陀螺,用舵机控制两台电机的转角应该可以了,而且两个电机一个用正桨,一个用反桨。

网友:
记得变形金刚电影里就有这飞机

网友:
v22的结构没错,应该使用了陀螺仪,也可以不使用陀螺,直接用混控。应该和lama的混控机制一样的。不过是油门+副翼进行混控 。用一个v尾混控就可以了。不然用高级遥控器的程序混控。

网友:
1。用油门通道+副翼通道,首先进行混控。使油门和副翼同步。比如左边的电机接油门通道,右手的副翼通道。
2。这里就有2个方案了,一是打副翼就使用右手的电机来控制,二就是再用混控通过副翼电机和油门电机的反向增减来控制。
最后,可以使用陀螺进行自动调整。不过应该不是必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5imx彻底完了。变成了二手市场和吵架的地方。。。。。。这些技术贴居然没有一个人回复。。。。。

通常引起吵架的就是你这种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你这种垃圾充数着这个论坛,好好的一个技术讨论贴,进来回复的就是攻击别人,根本不理技术贴。滚出去,你这条搞死棍!

网友:
我说楼主,你歇歇吧。动不动自己就挑骂战,有意思吗?你自己先挑的,俗话说先撩者贱。所以说J6说得不错,吵架通常就是你这种人挑起的。
你先看看你自己在2楼怎么说的。

网友:
哎,现在的人那~~~~~~~~~~      不知道谁对谁错,反正就是不该吵~~~~~~~~~~

网友:
30分钟就要回复,楼主太心急了点
还有,以下结论的口气说话,其实别人听着很不爽的...

我觉得这灰机应该是用陀螺控制两个螺旋桨差速来调整左右倾斜的,两个螺旋桨的中心连线正好穿过全机重心,以此来保持飞机前后平衡

网友:
发现怎么没副翼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