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chi1121 ~~~~~~~~~~

楼主(2008-12-11):
本人新购的亚托250因调试不当把尾舵DS420烧坏了,经
chi1121
确认后无法修复.
但亚托代理人
chi1121
还是给我换了颗新的,在此我衷心感谢亚托的服务!!谢谢~~~~

网友A:
顶YT,望以后再多多关照大陆的模友

网友B:
上次我的20C电池电压为零,找chi1121维修,结果给我换了个新的 ,建议模友的飞机出了问题先找YTchi1121再发帖也不迟

网友C:
早知道上次新的20C就不拆了...我的也是有一个变0了。.拆成2S给我的12FGH当发射电 用了..

网友D:
同谢,我的轴承到的也很快,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