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JM325的尾舵机问题

楼主(2008-12-12):
我买了一台SJM325,设备是65MG*3+GY401+9650,别的一切都好,尾舵在中力点的时候,尾翼为0度,可尾舵向右打到底的时候,尾舵机老发出憋劲的响生,原因是舵机到打不到位,往左打到底就没事,陀螺感度已经调整过了,也没有效果,虽然问题不大,可是心里有点怪怪的,不知道可有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
不会是右边顶死吧,对舵机损害极大的哦:funk:

楼主:
对对对,就是右边顶死了。。。。左边的角度极大,右边的角度极小,遇到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对对,就是右边顶死了。。。。左边的角度极大,右边的角度极小,遇到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啊

参见
SJM400直升机新手入门及常见问题集锦(2007.6.28更新)

里面有尾舵机的调试。简单的说就是按照右满舵的位置设置。

网友A:
难道CY的不会顶死吗?我曾经发过帖,不过好像也没人回应。原来的尾桨球头扣太短,所以右边的行程太短,后来我自己做加长的球头扣,但是又变成左边会顶死了。如果尾轴能长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CY的不会顶死吗?我曾经发过帖,不过好像也没人回应。原来的尾桨球头扣太短,所以右边的行程太短,后来我自己做加长的球头扣,但是又变成左边会顶死了。如果尾轴能长点就好了

这个是个老大难问题。

但是因为有大桨的转矩,右满舵要比左满舵的重要性大得多。作同样幅度的转向,向左往往不需要到行程的末端。所以优先满足右满舵就可以了。

楼主:
如果按上面说得更改舵机位置事可以消除这样的响声,可是这样的化,载中立点的时候尾翼就不是0度了,尾翼不是0度又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按上面说得更改舵机位置事可以消除这样的响声,可是这样的化,载中立点的时候尾翼就不是0度了,尾翼不是0度又影响吗?

中立点根本就不需要是零度,因为零度的时候尾桨不输出推力,飞机肯定被大桨转矩带得乱转。

只要保证陀螺仪初始化的时候不动飞机就行了,这样陀螺仪就知道什么是“静止”。这才是真正的”中立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道CY的不会顶死吗?我曾经发过帖,不过好像也没人回应。原来的尾桨球头扣太短,所以右边的行程太短,后来我自己做加长的球头扣,但是又变成左边会顶死了。如果尾轴能长点就好了

很多方法可以解决。 大前提是要相信325的左右最大螺距足够

方法一:调节时,首先满足左右行程刚好够位不顶死,至于中立可以通过控来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方法可以解决。 大前提是要相信325的左右最大螺距足够

方法一:调节时,首先满足左右行程刚好够位不顶死,至于中立可以通过控来调

我的180用GM730 + SDG401,试过 ”控最大行程=尾桨最大行程” 的设置(需要把控的行程调到30%以下),发现陀螺仪锁不住尾。325似乎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已经解决了,不过又除了新问题,就是斜盘舵机在油门推到顶的时候也开始向卡死了一样的响

网友:
量螺距看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pitch的混控量%數降一些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