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的电机

楼主(2008-12-12):
向各位问个问题。lama 的电机在快坏的时候,很可能突然短路把4in1烧了。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各位问个问题。lama 的电机在快坏的时候,很可能突然短路把4in1烧了。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呢

最有效的办法是:1、定期检查、检测和保养各个部件。2、定期更换易损(包括消耗件)部件。
将所有的“可能”降至最低……
想要避免4IN1不出大故障,全仰仗你自己对机械、电子技术等的知识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