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准备入门用什么控?

楼主(2008-12-12):
最近迷上模型了,想先入手KT机,看了好多的控,想问问大家入门应该买什么样的控?
我看了天地飞的6A和6C,价格差不了多少,请问区别是什么啊,我应该买哪个?

网友A:
飞kt?
6a就可以了。都不是好控。6c好像可以飞直升机,带ccpm混控,没必要。
以后钱多了卖个spec 的 dx6i,新手很不错的。

网友B:
便宜的有6exhp,dx6.或者天地飞的8通换2.4g。或者dsx7.这些控能满足固定翼。直升机的要求
6exhp大概700多点。dx6是2.4g的1100左右。天地飞8通换成2.4g差不多1300左右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了,入门的学习,先买个6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