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代替万向节的一个好东西!

楼主(2008-12-12):
最近自己搞了一条小船!  没米买那些贵的要死人的零件! 手上就一个小船体!跟一套3MM(3.17貌似)的硬轴!  本来想买个万向节连接的!突然想到小时候的自航船用的都是胶管连接的!于是突发奇想, 油管能代替不??  翻箱倒柜找出了条外径5MM,内径2MM的硅胶油管,切了4CM长的套上! 嘿嘿成了!传动很顺!基本没什么震动!(注意!电机我的换了条长的轴!要让硅胶管接触的面多点!电机轴跟传动轴距离越近越好,一般的慢船都可以用这方法替代万节,高速艇我就不知道能不能用了! )

网友:
肯定脱掉....

网友:
粘好,没问题。

楼主:
我用的7.4的电!速度又不快!现在已经安全的使用了17组电了!

  但是11.1的确实会脱掉!一次用11.1V的电的时候掉过!一直不敢用11.1的!

网友:
5000转以下应该可以

网友:
我有一条比较轻的ECO就是用耐久的冷却水管做的传动接头,效果还可以。

网友:
以前早就用过了,低速低扭力还可以,高速就不行了

网友:
小时侯用过自行车气嘴(有刷小电机连接自行车辐条 油笔心管做轴套)软轴传动
LZ使我回到了童年  呵呵
不过有个建议  把电机轴头和轴系轴头附近都挫个平面然后用扎带(东北叫勒死狗儿)扎紧不知是否可以
小小建议 请大家评判

网友(2009-01-16):
估计承受扭转的的力不够啊

网友:
老石的万向节就很好用,中间用软轴的那种。传动效率高,很平稳。

网友(2009-04-13):
以前用过,小船小扭矩下没问题,大了就扭烂了。
软轴的什么都好就是不能反转,哎